[MACBOOK]
苹果A1286如何更换显卡

楼主(2016-03-10):
接到一个苹果A1286显卡门的机器  订来新显卡 二话不说就把老显卡拆下来了 结果到换的时候傻眼了  没有标线 显卡无法对位  苹果机器修的少 换苹果显卡更是头一回  早知道就提前划好线了  来求助各位老师这种没有标线的板子您都是怎么对位的

网友:
重来没换过,一般焊下就好了

网友:
换之前得划线的   不划线 对位 很郁闷的用 点到显卡的距离测量划线吧  也不难

网友:
苹果主板做的太简单了,

网友:
你都混到这份上了还不会对位吗 把焊拖干净 把显卡植好珠放上去 对好位有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估计换过桥的都知道 左右移动有一种凹凸的感觉 对上位有一小点下凹的感觉 慢慢体会这种感觉

网友:
楼上的意思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找个料板吧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换一般就直觉对好位的

网友:
楼上6楼说的很好 就是一种感觉

网友A:
这样的话  你可以量一下显卡芯片下面第一个焊点跟芯片角的距离  然后在主板上第一个焊点向外量跟芯片一样的距离   做上去  差一点点是可以的  涂上焊膏 会自动归位的

网友:
发来我帮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你可以量一下显卡芯片下面第一个焊点跟芯片角的距离  然后在主板上第一个焊点向外量跟芯片一样的 ...

这招蛮好的

网友:
完全凭感觉

网友:
用手压着他  对好了 有感觉的

网友:
这个还是要靠经验感觉,不要太依赖对线,有些机器对线不一定是准确的。

网友:
苹果的ec,大芯片都要对位的,以前的小白机器不需要

网友:
还是划个参照线 好一点!有时板没放平加热到一半芯片会移位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买几个极子练练吧

网友:
查查主板型号,看看图片上照着来。

网友:
哥们你焊好后,帮忙测下阻值,我的不短路,焊上去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换不了就换主板· ·

网友:
拆之前先自己割一下线,小心不要割到线路,找没线的地方或者地线供电线的地方画一点点

网友B:
我一般是手稍微施压  拖着芯片慢慢移动  感觉费力的时候 就是正好的时候

网友:
一般做这个都划线。。。。我去。。。。没划线就找感觉。。。

网友:
基本准齐即可,等焊锡融化时会自动归位的,不要太依赖对线,有些机器对线不一定是准确的。

网友:
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吧,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54-1-1.html

网友:
拆下来也还是可以划线的,一边一边划吗!走直线,也差不了多远。

网友:
只能意会,这种感觉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网友:
换好了  侧着看锡株的位置  确认了好几遍一次成功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手稍微施压  拖着芯片慢慢移动  感觉费力的时候 就是正好的时候

试了几次都感觉有点偏  最后侧着看锡球位置  笨办法 浪费点时间  不过总归成功 换好成功收1000块大洋

网友D:
划线也没有 拖完锡 再清洗 画的线 就看到了 又不能用尖锐的东西划印记 容易把线划断 所以不用划线 把焊盘锡托静 用洗板水或酒精洗净 涂上bga膏 新显卡或旧显卡重植的 方向放对 放上面用手电筒看各角 都没有露出焊盘上的焊点 就放正了 4个角的两边都要看  我每次都是这样 成功率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划线也没有 拖完锡 再清洗 画的线 就看到了 又不能用尖锐的东西划印记 容易把线划断 所以不用划线 把焊盘锡 ...

就看不到了

网友:
先把主板焊盘处理干净,在把芯片放上去找感觉吧。很好对的。还要注意方向!

网友:
我换的时候都是记号第一脚位,上的时候都是凭手感的,从未失败过凭手感

网友:
哈哈   这下你傻了把。。。。

网友:
找手感吧,慢慢对就焊好了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完全看手感 和眼力啦 我都是直接按上去 4个角对一下  看锡球有没对准位置就OK啦 从来没有换歪过,至于手感 就想你摸女孩子手差不多  感觉对了就好不能太用力不能太轻。

网友:
拆之前画线或者 拍照片作为参照。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怎么对位的

网友:
楼下说的对,就是哪种感觉 ,你自己不提前看下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几次都感觉有点偏  最后侧着看锡球位置  笨办法 浪费点时间  不过总归成功 换好成功收1000块大洋

收的不少啊  羡慕啊

网友:
多试一试就练出感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