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

楼主(2016-03-10):
onda H61 不上CPU有 CPU有电  上了CPU触发3秒断电  CPU是好的 大神们什么问题

网友A:
3秒掉电 测全板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 然后刷个bios 新款机器bios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秒掉电 测全板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 然后刷个bios 新款机器bios也爱坏

不上U 内存的  桥的   总线的  CPU的都有了  上CPU就掉电了

网友B:
cpu是好的吗?  有碰到CPU坏的也有这个情况,  还有些主板挑cpu     16系列的点不了

网友C:
集显没供电,昨天遇到一个,主板不会修,加了个显卡解决了...

网友D:
查查cpu供电芯片发出pg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是好的吗?  有碰到CPU坏的也有这个情况,  还有些主板挑cpu     16系列的点不了

好的 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没供电,昨天遇到一个,主板不会修,加了个显卡解决了...

不会吧  试试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cpu供电芯片发出pg正常不?

没这个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不怎么好修 。按顺序来吧

网友:
新板子不过内存,不跑码都会掉电重启

网友:
你这个板子应该是装U不出CPU电压,不装出说明芯片是好的,就不用考虑换芯片了,查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集显没供电,昨天遇到一个,主板不会修,加了个显卡解决了...

他这个板集显供电应该是在CPU供电后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板集显供电应该是在CPU供电后出的。

前些天遇到一样的板,用的g530,很长时间没用的机器,坏了没修,然后送来,电源及硬盘是坏的,报价后换之.装系统过程重启,就是他这样的,几秒后自动重启...也不报警,清cmos什么的没用,因为吃过集显的亏,直接上诊断卡,跑到60好像是就重启了,加了个显卡,过了...拨了显卡一测试,集显的供电不出来,让客户换板或者加显卡,我说加了显卡速度会快,玩游戏会好,加显卡装好系统收工...

网友:
拔掉4口看下会不会掉电
强制上电看下那个原件发烫
这样机子几乎是网卡或者控制芯片

网友:
刚没看到你回复谁飞版主
你换个CPU还会的话 看看CPU针脚
还有CPU供电芯片

网友:
刷过BIOS吗?检修用ATX电源正常吗?主板有漏电或供电不足。

网友:
测全板供电,不行再刷个BIOS资料

网友:
五大供电和六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