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本本触发掉电(保护掉电)

楼主(2016-03-10):
接一台联想Z460本,据同行反映是掉电。询问无进水。OK,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6A左右。触发后,电流跑到1.3~1.4A左右就掉电,掉电后电流变成了0.006A。不能再次触发。可知已经电源保护了。裸板测量待机确实没有了。
看下板号:

OK,既然待机也掉没了,那就看看待机电路是不是正常。用示波器测量3V、5V电路,发现波形是妥妥的(自从开始学用示波器后,发觉是越来越爱它了。) 这时冷静思考了下,既然待机也掉没了,那说明隔离电路可能会不会有问题呢?

再次插上可调电源,去测量PQ27的4脚控制极,发现是低电平,PQ27是正常导通状态。这时去触发开关,发现4脚迅速变成了高电平。原来如此,方向是对的。那就继续分析图。我们知道,PQ27要想导通,4脚必须是通过PR29和PR30去分压,而要分压条件成立,那就必须有这几个条件。
1、PQ9必须导通。 2、PQ7和PQ28必须截止 (如果PQ7导通的话会直接把PR30电阻给短了,会导到不能分压。)
实际测量,发现触发后是PQ7被导通了。那就往前查。发现触发后,PQ8的1脚变成了高电平。正常的时候应该为低电平,测量PQ8的2脚,不管是待机还是触发状态都是高电平,由此可以推出PQ8坏了。直接拆了,先短接了看看

通电,触发,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不掉电了。
料板随便拆了个管换了上去

接上屏,触发,漂亮的界面出来了

唱着欢快的歌声三二下就装好了机,再次开机。汗。。。。。。。。  (此处汗留了一地)
怎么又掉电了?但是故障现象和原来的不一样,不是保护掉电,能再次触发。把硬盘和光驱拆了,通电,亮机。。。。。
尼玛,咋回事,想到有次修过一台上硬盘就掉的,是电源电压不够引起的掉电。难道这台也一样吗?找到硬盘接口测量两个电压完全OK

再次想了想,直接就拿了个电源适配器接上,开机,正常进系统了。原来还挑电源啊。

总结:1.PQ8管件性能不好 更换  2。接硬盘要用电源适配器

可能写得啰嗦了些,但为了照顾那些刚接触这行的能看懂,能理解,我就写得多了些。掉电问题确实有些难度,但是如果一开始定的方向对你就会觉得这个故障简单。觉得不好的请手下留情不要扣分,觉得好的请加点分,谢谢。发贴不容易,写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本人觉得必须加分。写的很细致。非常好的体验。

网友:
修的不错,重点是方向对了

网友:
Z460这个本用电流表应该可以接2硬盘使用啊?到时遇到Y470的本接上电流表跳表的现象,吓我一跳,以为短路了,后来感觉应该是电流表的功率太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又是仁宝主板 是不是适配器有id信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分析很明确呀

网友:
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掉电不开机(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思路查

网友:
用的电源还会这个问题少见啊

网友:
楼主,求示波器修机秘籍啊!

网友A:
接硬盘用可调电源掉电??不科学啊  可调电源足足5A   对付这个本绰绰有余啊

网友:
分析得不错,讲得也细,很容易懂

网友:
挑电源的事有点费解,联想这种没有电源识别信号的电源,,,,原装电源和整流电源,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楼主练的是炉火纯青啊!思路也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硬盘用可调电源掉电??不科学啊  可调电源足足5A   对付这个本绰绰有余啊

我也奇怪啊 可调电流我也调到最大了  但只要接硬盘光驱就掉,用了电源适配器后就完全正常。不解,难道说我可调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可调电源足足5A   对付这个本绰绰有余啊?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足足5A   对付这个本绰绰有余啊?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问题

使用电源适配器后拷机3个多小时完全没问题。

网友:
前天修台华硕,跟楼主一样的故障,但我的是充电芯片虚焊了。直接换了一个,怕返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问题 这是得上贡的问题  这么多年还没遇见过挑电源的

网友:
可调电源掉电?   不会吧

网友:
第二台估计会,,,我修过一样的问题接硬盘掉电,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贴子 写得祥细易懂,电路也分板得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真是会坑人的机器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石路清晰。维修就是要根据具体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慢慢分析,最后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吗?!

网友:
我也觉得可调电源带不起硬盘,这不科学

网友:
能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谁 ?越看越像女版吴尊

能修好掉电的都是大神 666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清晰

网友:
很详细·    支持 必须顶下·

网友:
没分了 要不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硬盘用可调电源掉电??不科学啊  可调电源足足5A   对付这个本绰绰有余啊

我也觉得这不科学,电源表我们维修用的大都5A30V,除非碰到一体机不然不可能电流带不起来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很详细,上次遇到个HP的也是 用可调电源居然不触发

网友:
分析詳細,思路流暢,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