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我,为什么双核点亮,而四核不行

楼主(2016-03-10):
       一客拿来高端主板技嘉X48说点不亮,但我用双核却可以,四核不行。试了几个CPU,刷了几次BIOS都是这样。后来才发现CPU座断了AN3这一针,做BGA太贵,客户不接受。就拿走了,小白不明白AN3怎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害的我查了这么久。如图T9 X_TP 不是没用的意思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拉一根出来吧!!跑线路看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拉一根出来吧!!跑线路看到那里!!

不明白,怎么拉?它是CPU的触点断了

网友:
CPU座触点断了,线是软的,所以我不会拉,请指示。
还是我想这种X48顶级主板是不是坏的少?

网友:
找个同样的针,插进去就行了。技术好的加点锡接在原断针上。

网友B:
听说针能接上!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针断了能接?我一般直接换。

网友C:
你这个针可以焊接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针可以焊接补的

这么小?我不会。
请说下怎么补吧?
还有想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啊 ,这么小是不好焊接的

网友:
楼主是如何发现CPU座断了针,是细心察看,还是有什么窍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听说针能接上!但是我没有试过

我接过,弄一点油,一个锡珠,把好的塞里面放锡珠下去,不能太小,刚好,要不然搞到里面去了,用风枪加热,温度180就好,用烙铁烧那根针,热量传下去,锡一感觉熔了,马上拿开,锡熔会软,感觉得到.接过B85的主板,成功了.

网友:
废板拆同样大小的针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接过,弄一点油,一个锡珠,把好的塞里面放锡珠下去,不能太小,刚好,要不然搞到里面去了,用风枪加热,温度18 ...

断针都能接好,需要好手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我不会。
请说下怎么补吧?
还有想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用尖的烙铁焊一点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