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电流2.0,时亮时不亮通病,请大家看下这个贴子

楼主(2016-03-10):
华硕K55D电流2.0,时亮时不亮通病,请大家看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884-1-1.html
因为我没有权限   是怎么解决的,,,,谢谢谢谢

网友:
JP8703  JP8704电容换掉就好
通病 显卡背面

网友:
初次发帖  请见谅
今接台笔记本 华硕k55dr ,客户拿来说不显示 ,上电源一检测能上2.几安 。客户说没摔没进水 ,于是拆开检测  接屏 亮啦 ,大喜,心想肯定是显卡空焊  ,又测了几次,出结果 电脑为时亮时不亮 。焊接完显卡后 ,很吃惊  不亮啦  又测试了几次 还和以前一样  只能跟客户说把机器留下啦
上迅维查了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坏  显卡芯片的价格又太贵 有的说改集显  把显卡芯片和周边的元器件取下来,感觉有点麻烦 ,于是心想有没更加简单的办法   亲测 把显卡供电断开外接内屏完美显示   跟客户说做xp系统  速度也还行

我把那帖子复制给你 就这些

网友:
改集成显,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显卡也容易坏这机器

网友:
显卡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背面470的两个大电容换掉

网友:
电容换掉 不行断开独显大电感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搞好没

网友:
不错的,这个我也遇到了哦

网友:
改集显啊,  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修好啦啦啦,直接把独显不要它了

网友:
我的电流1.0   不好  有时候能开机

网友:
这种客户要是非得要独立显卡怎么办

网友:
还是华硕的主板垃圾啊,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我接一台也是外接亮,内屏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