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掉电

楼主(2016-03-10):
接到一台联想G360的机器,说是在家里放了几天,就不开机了,现在上电有时候能上到0.30,有时候上到0.19,然后就掉电了,主板没有进水,没有维修过的痕迹。既然是上电掉电,就查转换电压,电压瞬间有,但是不是很稳定,查EC,南桥条件都正常,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主板上没有短路,求大师们帮帮忙,给点思路啊

网友A:
应该是转换电压不够。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转换出来的电压

网友B:
电压都出来了吗,看哪个电压缺了。把CPU芯片的开启信号VR-ON断开可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转换电压不够。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转换出来的电压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出来了吗,看哪个电压缺了。把CPU芯片的开启信号VR-ON断开可掉电啊。

断开还是掉

网友:
那就是缺电压,你找到HPWG信号。看哪个信号没有出来,或者一个个量供电芯片的PGOOD脚。看哪个没有发出来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到你的电压是否出来正常,。这个用万用表是测试部出来的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C:
我正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有了

啥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