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P 的3个电阻阻值

楼主(2016-03-10):
GA-970A-DS3P 的3个电阻阻值,如图中所示。如有图纸上传一份给我,那就更好了。

网友A:
是少了电阻吗  我刚好有块坏的可以帮你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少了电阻吗  我刚好有块坏的可以帮你测测

是的,这3处的电阻都霉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少了电阻吗  我刚好有块坏的可以帮你测测

你好,那3个电阻帮我量了吗?是多少?

网友A:
上面那个3K  中间那个16.5K   下面那个1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3K  中间那个16.5K   下面那个1K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有这个主板的BIOS   吗 ?

网友:
没有读取工具,没办法上传给你。

网友:
1K和10K

网友:
截图字也台小了
很难看到

网友:
2.4 欧 43 欧 0.9  刚好一块一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3K  中间那个16.5K   下面那个1K

完全不是

网友:
楼主换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可能。。。。。。

我刚好一块主板 刚看到这样电阻 就帮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