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N68不跑码+掉电

楼主(2016-03-10):
图四测的是不是内存供电,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是1.93V?

网友A:
这板子,这点路设计,服了,你的表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这点路设计,服了,你的表有问题吧

那么图四我测量的位置是不是内存内存旁边电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图四我测量的位置是不是内存内存旁边电感电压?

应该是吧,你拍的不是全貌,看不大明白,看起来应该是

网友C:
楼主,看看你的内存是DDR3吗?

网友:
ddr3不是1.5?DDR2 1.8.是内存供电的话、

网友:
把风扇拆掉 全版的照片 那个位置应该就是内存供电 不然就是在内存槽子上边 查芯片1 5 7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板子
不跑马几乎是内存供电不足
还有就是桥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你的内存是DDR3吗?

内存DDR2,板上有几种不同款的电容,感觉是二次维修过了

网友D:
少年不要怀疑自己,你测的就是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年不要怀疑自己,你测的就是内存供电

即是内存供电正常啦,那么测桥供电,在哪里测啊?是不是TOPSTAR上面的哪几个啊?

网友:
你这是第几代的内存?第三代吗?

网友:
你应该把CPU风扇拿掉,然后把板子拍个全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DDR2,板上有几种不同款的电容,感觉是二次维修过了

DDR2的如果你测的那个是内存供电的话是不正常的

网友:
你测的就是内存供电,电压不对一般换电源芯片就好

网友:
我也没看懂楼主为什么说该是1.93V。。。

网友:
这板子就有够脏的,吹吹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