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服务,一直在搜索.....

楼主(2016-03-10):
苹果6手机,突然变无服务了,或者一直正在搜索,请问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看看手机时间准确吗?手机拆过或摔过吗

网友B:
多给点信息,才能帮到你,摔过的话主板断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给点信息,才能帮到你,摔过的话主板断线可能性比较大

机器摔过,原本玻璃坏了,机体弯曲变形,我纠正换玻璃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内屏又坏了,换了总成,接着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刚拆出来,然后拨打了112,现在却好了,但装起来问题还出现了一次,想必真是断线了,必然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机时间准确吗?手机拆过或摔过吗

时间准确,有摔过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容易断点,断线,虚焊。6代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我的上次重设过时间,重启之后好了

网友:
板子问题,BB CPU估计摔虚焊了无服务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569-1-6.html

网友:
虚焊的话 用热风枪吹吹行么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虚焊或短路了

网友:
还原网络设置

网友C:
基带问题也有,彩绣的一台刷过的6,就是这个问题,基带坏了,修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带问题也有,彩绣的一台刷过的6,就是这个问题,基带坏了,修好了

大师 膜拜  基带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 膜拜  基带也能修好

还好啦,这么说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买一本迅维的书   就说不定可以搞好

网友:
天线开关接收那一路看看,然后就是基带CPU是否虚汗  射频   还有功放供电 还有各频段的连接的电感

网友E(2016-04-14):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机时间准确吗?手机拆过或摔过吗

你好我的6代时间不准确,开的自动调整时间,和正确时间差20来分钟。该搞哪里?基带时钟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6代时间不准确,开的自动调整时间,和正确时间差20来分钟。该搞哪里?基带时钟吗?

不是,是32.768晶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是32.768晶振的问题。

我的也是没信号。不出运营商。时间差二十来分钟是32.768 不是基带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