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C V2.1不开机,开机风扇狂震动。秒杀

楼主(2016-03-10):
客户拿来一主机说不开机,拆开盖子,上电一看风扇狂震但是不会转动,像车震,不说那么多了,省得人家想多啦。
拆下主板上电测3.3待机供电先

正常的,还有一个LDO供电方式的3.3V在另一边,

明显不对 啊,测3脚5V输入正常,断电打值正常,《传点经验,如果3脚的输入电压5V偏低电压输出也会偏低,一般是断线所致,新手注意下,别盲目的修》换个1117试试,还是一样,换反馈把。

换好啦。测试电压3.3V正常,上电开机,跑马一路直飙

秒杀完成,祝大家赚钱多大。。。看完记得评论给点分,发帖辛苦。。谢谢!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A:
另一个LDO的3.3V是上电后才有的 网卡或哪个芯片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LDO的3.3V是上电后才有的 网卡或哪个芯片的供电吗

待机就有啦

网友B:
请教,另一个3.3V是干嘛用的。

网友:
。。。。。。。。。。。。。。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LDO的3.3V是上电后才有的 网卡或哪个芯片的供电吗

待机就会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另一个3.3V是干嘛用的。

推测是给io芯片提供待机主供电作用

网友:
我前天也修过这样的一块主板

网友:
现在就是想学下台式机,来学点经验。

网友:
1117本身很少坏,多数是adj电阻

网友:
看来你对车震研究得比较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测是给io芯片提供待机主供电作用

IO待机供电不是5VSB吗?

网友D:
楼主为什么3vsb低会引起风扇狂震呢,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待机供电不是5VSB吗?

这个要以IO具体型号来定义,看下引脚定义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3vsb低会引起风扇狂震呢,能分析一下吗

这个有待楼主解释,推测是12V电压输出异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