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板号:K43sd rev 4.1 闪屏维修

楼主(2016-03-10):
华硕K43s,故障现象开机闪屏,14寸的普通屏,外接正常,用14寸薄屏测试正常,再换一个好的普通屏测试灰屏。更换屏线故障依旧,在屏接口测所需供电均正常,测数据发现第3组数据电压偏低,阻值偏大,看点位图知道这对数据线直接连接到桥,加焊桥无果后,更换桥,故障解决

网友:
K43 是独立还是集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理论扎实啊

网友:
对立的,也加焊过显卡的

网友:
秒杀机,楼主功力看来深厚

网友:
显示器真的委美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集显

网友:
这机器垃圾的要死

网友:
换了桥才行,桥坏了?上次修台ACER时显时不显的也是加焊桥搞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搞维修经验很重要

网友:
换桥或显卡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