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苹果显示器MB382液晶,LM240WU6-SDA1求救!

楼主(2016-03-10):
我的苹果显示器MB382有时候链接主机闪一下桌面后黑屏,有时候又能正常显示好几个礼拜。自己不太懂修显示器,也在论坛发了帖子觉得可能是LED背光灯坏了,又在网上买了一款 LCD/LED液晶屏测试仪,打算自己修一下。也不知道怎么的,测量液晶屏幕没有量,我想会不会是我把液晶烧坏了?液晶型号是LM240WU6-SDA1,参数:http://www.panelook.cn/LM240WU6-SDA1_LG%20Display_24.0_LCM_parameter_cn_4987.html

用的是这块板子

白色的是液晶面板里的LED背光灯的线,看了液晶面板的参数背光灯电压需要60-73.2v,我估计是直接接这里不对,是不是还要接高压板?但是就算不对,应该也不至于烧坏液晶吧,液晶的电压是要12V.

还是说屏线插错了坏了?右边是原装屏线,左边我用了最下面那根。

现在倒好,连闪一下黑屏都没了,直接黑屏不显示。。。
苹果显示器的液晶是不是特别一点?有没有专门修苹果显示器的工具啊?
求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
跪谢!

网友A:
看的还是有点模糊,其实点屏设备都是一样的,选好屏线、屏供电、选择合适分辨率就可以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的还是有点模糊,其实点屏设备都是一样的,选好屏线、屏供电、选择合适分辨率就可以点了。

你看我的背光灯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的背光灯线是不是接错了?

你高压板的接线应该是接在12v哪里的,我看你的是接5v的,估计点不亮的哦。

网友C:
一点基础也没有的话,还是送专业人员修吧,免的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网友D:
连点屏仪都买了,应该和送修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点屏仪都买了,应该和送修差不多吧

本来换个背光灯,我问了要280。。。主要我想买个点屏仪,以后还有显示器要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基础也没有的话,还是送专业人员修吧,免的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后悔死了,本来是小问题。。现在不知道屏幕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