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90 公版显卡 显存电感对地阻值多大呢?

楼主(2016-03-10):
还有电感前面的电容拆了会影响读数吗? 新手求解!!

网友A:
詳細數字我忘了~1XX吧(參考)
我回答第2個問題好了~
前方電容是指?DIP或是SMD電容(合金大電容?)拆了會花屏
還是0603 0402那種米白色小電容?
不管哪種除非壞掉拆掉其他都不會影響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詳細數字我忘了~1XX吧(參考)
我回答第2個問題好了~
前方電容是指?DIP或是SMD電容(合金大電容?)拆了會花屏 ...

就是电感前面显存供电 2.5v那个! 看来我的显卡显存真的短路了! 测试示数只有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感前面显存供电 2.5v那个! 看来我的显卡显存真的短路了! 测试示数只有1~2!!

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量是1XX欧姆。2欧姆的话是显存部分有短路了,而且99%是核心显存供电部分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感前面显存供电 2.5v那个! 看来我的显卡显存真的短路了! 测试示数只有1~2!!

显存供电1-2的话确实是不正常,如果是GPU的这个也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50欧以上,一百多以下,我记得以前7970测过,具体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量是1XX欧姆。2欧姆的话是显存部分有短路了,而且99%是核心显存供电部分短路。

求联系方式,感觉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去玩儿意·cfg

网友D:
现在新的高端显卡GPU供电对地阻值接近0,   显存供电也只有1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的高端显卡GPU供电对地阻值接近0,   显存供电也只有10左右

没这么小了,GTX780 Ti这么大的核心,正常的卡核心供电对地也是有6~10欧姆左右的,显存供电对地一般1XX欧姆。如果核心对地只有1欧姆这样的卡一般是被人加焊过的,即使能用命都不长久了

网友:
加焊会影响gpu或者显存对地阻植吗?  如果会  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小了,GTX780 Ti这么大的核心,正常的卡核心供电对地也是有6~10欧姆左右的,显存供电对地一般1XX欧 ...

加焊会影响gpu或者显存的对地阻植吗图 如果会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会影响gpu或者显存的对地阻植吗图 如果会是为什么呢

GPU基板潮气、不合适的温升曲线或者高温、温度不均匀等因素会对GPU核心或基板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具体体现就是核心电源或显存电源对地内阻测量值下降。一般是对PCB基板造成的影响大一些,常见的失败案例核心过了BGA机正面或者背面基板出现外观鼓包,烧焦就是温度过高或者潮气等因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基板潮气、不合适的温升曲线或者高温、温度不均匀等因素会对GPU核心或基板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具体 ...

马克一个 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块显卡测显存供电电阻为0,但显通电后存电压1.8V是正常的,开机花屏,原先是显存供电烧了上管的,我记得好像拆了坏管后测显存是没有短路的,是不是其它电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