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5R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6-03-10):
前两天市场朋友拿个东芝L600的机子来说开不起来了,自用的,帮忙修下,接电源开机电流上到1.2跳变下回到0.9左右不动了,取掉内存现象一样,示波器打了下内存电阻没有波型,拆出板子量了下所以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换CPU内存后测试一样,看了下论坛以前的前辈说有个什么管子的通病也排除了,有个案例感觉和这机现象一样,是加焊CPU座修复,上BGA把CPU座加焊后冷掉后上电测试还是一样,放着第二天早上来上电一下居然亮了,装好测试用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来又不亮了,拆掉后又重新回焊了下北桥后在上CPU测试,上CPU的时候感觉座子回焊后有点不灵活,想想是否是回焊后焊油冻住了有可能导致CPU接触不良,后来拿了瓶503使劲往座里喷了后来回转动CPU座,之后感觉很轻松了在上CPU测试居然又亮了。反复关机冷掉后在测试问题解决。
看差简单的问题有些小细节上没做好导致头痛无比。以后细心细心在细心。。。

网友:
这问题楼主也能找出根源  给楼主的细心点个赞

网友:
焊油特别要注意 冷却后是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你这是说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A:
楼主。503是什么东西 和502有点像啊

网友:
楼主你好细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503是什么东西 和502有点像啊

电子产品清洁喷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503是什么东西 和502有点像啊

打错了是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