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NKPAD 421L 死活转不出3V

楼主(2016-03-10):
接手一台联想THNKPAD 421L 进水机,拆机后 洗刷刷! 上BGA烤了半小时!断电打阻值,都正常! 开机还亮了一下.上电到0.7V 放了一下就不上电了.上电到0.2掉电!
查到

+15V时而跳变一下子15V 一下子7V  最后加焊待机芯片!15V稳定下来.电压在13V左右!查PQ62 22脚电压5V正常,开机后能跳变,确认前面应该没问题 EC正常发出MAINON 拉低PQ63 ,PQ62截止!

但是PR238另一端死活是0V  以为电阻坏.拆电阻找一个1M的电阻换上还是一个鸟样! 打阻值! 很低10欧左右! 拆PQ62  PQ70   PQ73  PC163
MAIN能到的地方还有

再拆Q8207

再拆 PQ50  PQ47  阻值还是10欧姆   本人小白.想想阻值不可能这么低的啊! 这几个场管后来全部换了.还是鸟样转不出3VPCU转不出3V

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请高手支招! 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飞线导通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导通不行啊。。

不行啊。直联开不了机。

网友:
座等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直联开不了机。

不会啊。我都试过N多台了,可以开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直联开不了机。

不会啊。我都试过N多台了,可以开机的了~

网友C:
有短路的地方了吧   烧一下看看         如果都拆了还是这么低  貌似板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短路的地方了吧   烧一下看看         如果都拆了还是这么低  貌似板层?

难道真的碰到所胃的板层短路了吗.那还有救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真的碰到所胃的板层短路了吗.那还有救吗

如果真是板层的话   只能把线路切断   然后一个一个试 看是哪路短路了  然后把那路去掉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板层的话   只能把线路切断   然后一个一个试 看是哪路短路了  然后把那路去掉飞线了

哦.天啊.我直接放弃了.没那么高深的技术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吧   烧一下看看

句容诚信电脑 -10 复制我的回复

网友:
烧机,10欧阻值可以一直放到13V,应该可以烧到的

网友:
这些电路应该好修吧

网友:
进水机就是难搞,特别是小原件

网友:
应该要把短路的R238那一端线隔断,在飞线导通来试吧,反正能接回去,试试看呗

网友:
阻值这么低 可以试着先烧看看  应该有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