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换东芝大电容 我忍不住了

楼主(2016-03-10):
(版主加)关于帖子的说明:
1精华是系统针对热门帖自动生成的
2楼主有最新更新苦于无法更新特发新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051-1-1.html
---------------------------------------------------------------------------------------------

一台东芝笔记本m203 插电花屏 电池正常 故障你懂的 拆开一看 上家换过
这个上家换了4个 而且焊得质量就不说了先去掉他换的电容

然后风枪加电烙铁去掉焊锡 然后刮平

在拿我们常用的吸锡线 是拖完锡的那种 可以废物利用啊

用剪子剪成细长条然后焊到这个大电容位置的正极

然后取6个330uf电容 正极焊在一起

在用吸锡线焊在一起

在剪掉成这样 留一个头好能和正极焊接

再把它摆正放到大电容位置

下一步就是焊接 正极负极都要焊上焊完的是这样

再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然后通电试机

正常亮机
为啥要用吸锡线呢 因为cpu电流很大 吸锡线比较宽  而且是铜 导电好 脱焊之后我们都剪掉 用在这是废物利用 还解决了用别的线电流不够的问题  认为好给点分吧

尒彡,沵恏跩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学习了!!!!

lvjingang -6 严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怎么和以前别人换的不一样,记得,短的电路板上那条是正极!

帖子编辑错了 谢谢你提醒改过来了

网友B:
330电容正负极搞错了了吧,换了这么多都是里面是负,外面一边才是正,你第一张图片上家这样正负极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电容正负极搞错了了吧,换了这么多都是里面是负,外面一边才是正

图拍的没错 就是编辑错了 有点着急

网友:
加电容可以不要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电容正负极搞错了了吧,换了这么多都是里面是负,外面一边才是正,你第一张图片上家这样正负极才对

第一张图的那个电容是明字的负极是带白杠的 那端 我换的是暗字 的 带杠的那端是正极

网友A:
方向怎么和以前别人换的不一样

网友:
方法不错,焊接过程到位,电容正负极反了

网友:
电容正负极反了吧

网友:
装法反了还能开机????

网友:
这个方法好,看完加分。

网友C:
你的上家 基本功不够扎实  烙铁技术实在是 不给力 是烙铁温度不够 还是锡线太差 还是松香不要钱 搞那么多松香  至于你说的线的问题  没有必要搞拖锡线  直接减废旧台式机电源线 去胶片 就好了

网友D:
声明电容绝对没有换错 电容不是网上买的那种 这个电容是从笔记本主板拆机下来的  修笔记本的都知道  暗字带杠那端是正极 而且笔记本拆机下来的质量好 比网上发的那个好

网友:
上家没焊好,搂主捡钱了

网友:
这个是要美观一点,
把吸锡线,换成铜片会更好看一些,
路个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上家 基本功不够扎实  烙铁技术实在是 不给力 是烙铁温度不够 还是锡线太差 还是松香不要钱 搞那么多松 ...

我觉得吸锡线是最好的   我们植株的时候脱锡下来的废品都是剪掉扔了 再说他是个编织网 而且扁平焊接后不会隆起 你那个电源线去皮在挂锡是个圆形焊接后很高 不信你试试就知道那个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焊功也行好好学习下 焊的比前面那个好点

网友:
电容确定没装反就好,不然就麻烦了,楼主焊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种捡钱的业务越来越少了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焊完应该用洗板水洗干净才好看

网友:
用吸锡线这招好,下次倒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错的一种方法,涨姿势了

网友:
呵呵原来换NEC电容也可以先把中间焊起然后在一起焊两边 高手高手
!!1!!!

网友:
废物利用啊?  这个技巧好。。。  方便了很多

网友:
  这个办法满好的

网友:
学习了,这种电容竟然还分明字和暗字

网友:
楼主是不是学美工的

网友:
上家焊的太烂了

网友:
加NEC的方法写的很细致 加分 鼓励发帖
适合新人学习

网友:
受教了,我看到过有的人就家三个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片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你焊好后的呢   那叫一个恶心   你这上家原来是不是装修的  刷墙的吧
不过你这个方法  确实不错   焊得也挺漂亮的    就是费点时间

网友:
这个上家肯定是学徒,搞成这个屎样

网友:
这也可以,明显正负极都是反的,也能亮机,我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上家和你的电容正负不一样 ,这都不是关键 这样两家都还能开机?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别人换的,不美观但应该是正确接法
通过你改后正负应该是焊接错误的
钽电容带标志一端为电容的正极,通常NEC电容两边为正极,中间为负极,最好还要用万用表判断一下焊盘的正负极。

网友:
这样焊中间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还能这么焊

网友:
楼主这办法不错 我一般换都是外加两个330

网友:
装反了 兄弟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并电容,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怎么和以前别人换的不一样,记得,短的电路板上那条是正极!
不是正级在两边的吗,感觉楼主搞错了,还能开机

网友:
我记得 电容方向和你的相反,难道和方向没关系?

网友:
恩,这个注意不错,我平时都是把铜皮刮开了焊,太麻烦了!

网友:
有些板子里面是负极外面是正极哦,你这块板里面是正极外面是负极是吧?

网友:
加点分可以 不过正负极是不是反了

网友:
我说方向怎么和我以前换的有点不一样呢!看来是楼主换错了。不过焊接得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这个焊接的方法不错,一直为这种机器换电容,认为很麻烦,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上家故意那样焊的吧?呵呵,不然你没机会了

网友:
这样弄起来很是美观的

网友:
焊接电容。。各有千秋

网友:
NEC大电容,嘿嘿

网友:
连废的吸锡线都用上了,废物利用啊

网友:
上家因该不是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明电容绝对没有换错 电容不是网上买的那种 这个电容是从笔记本主板拆机下来的  修笔记本的都知道  暗字带 ...

网上买的质量不保准

网友:
我能说我一般只加4个330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6894

看见样主的我也忍不住了!极性反,漏电流增大,幸亏是低电压,不则炸死你!以上连接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
麦麦的 图  内负

网友:
看来楼主是故意反的

网友:
白色的正级,我换的都是里面的接地 ,,跟楼主的还不一样的~~~~

网友:
焊的很乱的感觉

网友E:
这是你焊的?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你焊的?还行

注意 我的文字表述  麦麦  看我前面一楼的链接 我这个是内容截图

网友:
大哥 你这换法好复杂的!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哦  可以摸索一下摸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 我的文字表述  麦麦  看我前面一楼的链接 我这个是内容截图

哦哦哦

网友:
我没仔细看,略过了

网友:
拯救地球的绿色天使
楼主记忆大拿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你焊的还是丑啊,,,至少焊锡要托漂亮光滑点啊!

网友:
楼主真乃人才,灵活的很,学习了

网友:
楼主手工工艺不错,我一直用的是楼主改良前的焊接方式,比帖子中的第一张图中的好看点

网友:
我都挂主板。哈哈。费点事。看着舒服。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应该不错

网友:
楼主是细心而且要求完美的师傅,费吸锡线用于这里太合适了,有一点好处你还没说,就是为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减少了垃圾

网友:
上家的电容是不是杂牌的

网友:
来自: 青海西宁
老实说你焊的真丑。。。。。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分加了!楼主很有才啊!

网友:
靠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也是换电容

网友:
上家的焊接质量也太差了,没法看...狗爬的一样

网友:
上 4个电容不够, 5个 装不起系统 6个才正常的, 真 TM 奇葩的机子

网友:
上家焊的惨不忍睹啊,楼主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电容正负极 反了 也行?

网友:
我每次四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楼主比上家心细多了,上家估计郁闷呢

网友:
不错, 我平时也是随便焊的 修好就行没管其他

网友:
楼主焊的PL,上家的是豆腐渣

网友:
中间是正极???开玩笑呢吧。。

网友:
笑死人了,,正负装反了吧?

网友:
很牛B,不过现在这些电脑都不值钱了。

网友:
没这样搞过,用刀片刮平线路,覆锡焊电容

网友:
这个主板电容正负极搞反了没事情吗?

网友:
这种电容不分明字和暗字吧??只知道带标那端是负极 不带标的是正极

网友:
是呀,你正负极弄反了吧

网友:
这焊工。 漂亮。上家像是新手

网友:
楼主仔细而且 干活干净。。值得学习

网友:
焊的很漂亮啊

网友:
看了今天回帖 又拆机测了 确实接反了 请版主删除此贴  以免误人 不过开机正常  cpu温度很正常, 鲁大师压力测试60 度点了很久也没事 赶紧撤贴

网友:
楼主确定正负极没搞错吗

网友:
看到你换电容我也忍不住了

网友:
怎么看起来好像是反了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美观

网友:
楼主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神奇啊,反了也能亮~~

网友:
这个啊,楼主捡钱了,我一般是用一般的导线焊的

网友:
上家没有换好吗

网友:
这样有点复杂          样子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