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WiFi信号小技巧,不再卡顿,让网速飞起来

楼主(2016-03-10):
 现在家里的都有Wi-Fi,但如果速度慢,就头痛了。除了网速本身慢,还有些因素也会影响速度。下来浅谈一些增强WIFI信号小技巧。

  一、合理摆放无线路由器的位置  Wi-Fi是用短波传递,所以能覆盖到的范围很小。如果距离路由器太远,信号就会变得很弱。实际上,一个路由器最远只能传到大约46米的距离,如果路由器是放在房间角落,那另一端的角落效果就不见得理想。而家中的墙壁和电器也会吸收Wi-Fi信号。
  改善方法一:
  把路由器放在靠近房子正中央的开阔空间开,以便将信号传到家中每个角落
  改善方法二:
  把路由器放在高处。因为地板的材质很容易吸收Wi-Fi信号,而且路由器在发送信号时,其实是往下发送的
  改善方法三:
  让路由器远离家中电器,因为几乎所有用电的产品都会干扰Wi-Fi信号
  改善方法四:
  把天线的角度调成一支垂直、一支水平。因为电子装置内部的天线跟路由器的天线平行时,接收效果最佳。而通常笔记本的天线是水平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则是根据使用的方向而变,当你把路由器天线调成不同方向,就更容易适应各种需求。

  二、修改信号频道减少干扰
  无线信道冲突是无线连接问题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应当指出,所有的802.11b 和 802.11g 的WLAN运行在2.4GHz的频率。多数常见的电子设备,如无绳电话、监视设备、微波炉等都运行在2.4GHz。因此各种设备之间的冲突会引起问题。

  我们可以借助WiFi分析仪,快速知道我们周围的WiFi信道占用情况。

  从上图WiFi信号分析仪中可以看出,所有的Wi-Fi设备都能够在2.4Ghz频率范围内访问11个不同的频段,其中的1、6、11是不重叠的,而其余的八个是重叠的。因此,你可以通过改变无线访问点和无线网卡的频段,解决冲突问题。可以先试用不相重叠的频段。

  三、运用最新Wi-Fi技能
  确保网络高速疏通的一种办法即是运用最新的固件。之前咱们介绍过路由器的选购,所以能够 去知道一下。你只需要知道:在WLAN协议中,802.11n的速度显着高于802.11a、802.11b和802.11g。但必定注意,若是想要晋升 速度,必定要一起装备802.11n的网卡和无线路由器。

  四、封闭其他搅扰的设备
  不只仅其它无线路由器能够发生搅扰,无线电话、微波炉和其他家用电器也会搅扰到信号。你能够采办一个双波段路由器来处理这个疑问,你也能够采办运用其他波段的无线电话。若是不想添加任何东西的话,你当然能够把无线路由器挪动到远离发生搅扰的电器的当地。

  五、 操控占带宽的程序
  若是房子里有人常用视频谈天,打线上游戏,下载文件,或许运用Netflix这种软件, 他们就有能够占有了带宽,致使他人网络速度变慢。不过,你能够运用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这一功用来确保带宽。运用QoS后,你能够设置一些程序的优先级,如将视频谈天设置为优先于线上游戏,这样优先的程序就有满足的带宽了。

QoS设置
  首先进入路由器的设置页面,在Qos里面选择“QoS设置”

  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进入IP与带宽控制。开启IP带宽控制功能,并输入上行和下行的带宽速率(总的带宽)。QoS Set界面如下图

  下图中红线勾勒部分的信息重要性就不强调了,下面有“上行带宽”和“下行带宽”两项参数

  可以将“上行带宽”和“下行带宽”理解为用户申请的宽带线路的实际上下行带宽,比如ADSL线路上行512Kbps下行2Mbps ,那么就可以在这里分别填写如下

  如上图,在这里强调的是:必须先开启这里的开关“开启QoS”并填入线路实际的上下行带宽,然后才能在IP QoS页面继续配置,否则会提示错误。下面是IP QoS设置界面:

 举例添加如下新条目,如下图:

  六、 DIY添加Wi-Fi掩盖面积
  若是你的路由器掩盖不到较远的当地,你能够DIY一下,添加无线信号的掩盖面积。最受欢送的DIY诀窍即是运用锡纸、铝罐或不锈钢滤盆来增强信号。尽管作用不会太夸大,但至少不必费太大力就能添加一点信号掩盖面积。

  七、改装一下,增强路由器信号
  另一种添加信号掩盖面积的好办法即是装置DD-WRT固件,这样不只能够取得一系列很棒的安保等附加功用,更能增强信号传输。尽管关于路由器来说能够有些风险,但大有些路由器能够在70mW下安全作业,而你也能够在更远处享受到无线网络了。

  八、 将旧路由器改造为Wi-Fi扩大器
  若是上述办法都没有用的话,你就需要一个无线扩大器。在外够买并不贵,但若是不想添加设备的话,你也能够用旧的路由器加上从前提到过的DD-WRT固件来改造为Wi-Fi扩大器。尽管扩大器发送的信号速度会稍低些,但至少会扩大信号的规模,花费的本钱也较少。

网友A:
我发的都是正宗十五字信不信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都是正宗十五字信不信由你

你这是啥意思

网友B:
DD-DRT固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DRT固件不错。

我以前玩过dd-drt 用路由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