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路由WIFI桥接让信号更好!

楼主(2016-03-10):
昨天有人批评我了,说我只写有线桥接方式,不写无线桥接方式。浪费网线!不环保,不节约,不方便。。。。。。。。。
好吧,我从了你们,写WIFI桥接方法:
其实wifi桥接更简单,
1.保证A路由器能正常上网,进入设置页面打开
“DHCP服务器”选项。如图

2.进入B路由器,
点击网络参数-LAN接口。
把里面的ip设置成198.192.x.x。
x=0-255随便写,不和A路由器的一样就行了。
比如A路由是192.168.0.1。
B路由就设置成
192.168.2.1
然后在b路由里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勾选WDS”.

再点下方的“扫瞄"
在扫瞄结束里选择A路由的名称,并填写A路由wifi密码。保存,即可

网友A:
桥接就是将网线拉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接就是将网线拉长了

把无线信号延长了

网友B:
这个很早就可以实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早就可以实现了啊

嗯 我只不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有的人不懂

网友C:
我发的都是正宗十五字信不信由你

你瞒我瞒L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都是正宗十五字信不信由你

你灌水???

网友:
不错,以前就学习过了不过很久不玩儿也忘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无线桥接,没有线稳定,老是会出现故障。

网友:
ip  不 样行吗

网友:
无线桥接就是没有百分百稳定,只不过你有没有测试过 和设备关系很大

网友:
现在有无线扩展器

网友(2016-04-23):
现在的桥接和中继几乎可以混为一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