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口硬盘录像机第1、2视频端口短路,第4端口黑屏

楼主(2016-03-10):
一台杂牌16口硬盘录像机,第1、2视频端口短路,经查是端口接口二极管短路了,手头上没有P008A的贴片二极管,明天再看看第4端口黑屏,请教高手有何好的建议

网友:
主蕊片是Hi3520的

网友:
先把二极管拆了看短路不

网友A:
先拆下二极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二极管看看!!!

拆下了两个短路的二极管,第一第二端口有图像了,但第四通道还是黑屏的

网友:
通道黑屏的从哪里着手啊,有没有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监控录像机维修的不是很多吧看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