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的独显的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6-03-10):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的Y470,修亮之后发现不能充电,拔掉适配器电池依然能够放电,机器也是亮的关机正常,当但用电池的时候就不触发了。实测发现EC发出的EC_ON只是至高了一次!然后就掉下去了。大神么们给出个主意,EC和充电芯片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但是适配器开机是正常的呀。

网友A:
装电池有一个信号会被拉低,是不是这个信号不对呢。

网友B:
请问此机有 51_ON这一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机有 51_ON这一路吗

有的适配器模式下51_ON和EC_ON都正常的。

网友:
这可能要查充放电吧~!

网友:
LZ 修的是哪个地方。机器有没有进水什么的,,这种情况要查小信号,充放电这块,,,

网友C:
因为在电池模式需要按下开关才可以产生待机的电压 适配器模式直接就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在电池模式需要按下开关才可以产生待机的电压 适配器模式直接就有待机电压了

请问你想说名什么?我说的是电池不开机!3.5v也是至高以秒左右!EC_ON也是至高一次!你想说名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有一个信号会被拉低,是不是这个信号不对呢。

请问装电池怎么就有一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想说名什么?我说的是电池不开机!3.5v也是至高以秒左右!EC_ON也是至高一次!你想说名什么呢!

EC_ON是在适配器模式才有吧  好好分析电路图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_ON是在适配器模式才有吧  好好分析电路图你就会明白的

你没听明白行吗!我是说在按下开关之后EC_ON被至高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