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BIOS 更新方法,电池坏了、windows下也适用

楼主(2016-03-10):
DELL 笔记本 BIOS 全能更新方法(没有电池更新BIOS<电池坏了>):

这里以 Dell Insprion 1420 A10 版 BIOS 刷新为例!

名称分析:d1420a10.exe 是官方 BIOS 更新程序,这个文件是 Dell Insprion 1420 的 A10 版 BIOS 文件

1、
有电池和外接电源:
直接在 WINDOWS 或 DOS 下运行 DELL BIOS 更新程序即可更新。

2、
只有外接电源,在 DOS 下加参数 -forceit 略过检测强制更新:

d1420a10.exe -forceit

3、
只有电池,在 DOS 下加参数 -forceit 略过检测强制更新:

d1420a10.exe -forceit

注:可以使用虚拟软盘、U盘启动盘等工具进入DOS环境。

附:DELL BIOS 命令行更新参数

Yesterday I discovered a gzip file inside the Inspiron 1150 BIOS Update file (Non packaged version). I was able to extract it (first manually, cutting the gzip with an hex editor, and later I coded a perl script to do it).

The result was a file of a little bigger than 1Mb that seems to be the BIOS Image!Today, reading some posts in Dell Forums I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a parameter "-writehdrfile" that should write a "header file".. some posts suggest that this file is what should be used in a bios recovery (using the bootblock) so it seems to be the image file.. I used that parameter and I got the same file.. so I wasted my time on that perl script...

The Update program doesnt show any help message with all the parameters...so I decided to check which other parameters exist and this is what I got:

部分 DOS 下可用的命令行参数:

-classic
-reportstatus
-norburesults
-rburesults
-writeromfile(从BIOS更新程序中提取一个ROM类型的BIOS文件,使用bootblock刷新)
-writehexfile
-writehdrfile(从BIOS更新程序中提取一个HDR类型的BIOS文件)
-wipeclean
-wipeall
-verbose
-prgboot
-noreboot
-nopause
-info(查看 BIOS 更新程序的相关信息,如BIOS更新程序的版本号)
-forcetype
-forceit(略过检测,强制刷新,适合于没有电池,或只有电池的时候在DOS刷新BIOS)
-factory
-edvu
-boot

This is the list of parameters when you execute the file in windows, I'll try to find out if they are the same in DOS or if there are others.
Try them if you want, I'm not responsible of any damage...
I'll try to find out what they are for...
Ok, these are the options when it is executed in DOS:

部分 WINDOWS 下可用的命令行参数:

-nopause
-forceit
-jabil
-dwim
-nvram
-wipenvram
-verbose
-prgboot
-boot
-readgzfile
-readromfile
-writeromfile(从BIOS更新程序中提取一个ROM类型的BIOS文件,使用bootblock刷新)
-writehdrfile(从BIOS更新程序中提取一个HDR类型的BIOS文件)
-noreboot
-info(查看 BIOS 更新程序的相关信息,如BIOS更新程序的版本号)
-factory
-serout
-B9600
-forcetype
-minivu
-fbu

网友:
资料不错,还不知道这种自解压更新文件,还可以加参数。。。。。。。。。。。。

网友:
多介绍的新的吧,这个机子有点老了。还有通用性咋样。

网友(2020-11-05):
在操作系统下更新BIOS没操作过,学习了。

网友:
这都是要敲命令刷BIOS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编程器

网友(2022-10-29):
这本老了,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