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16-03-10):
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开机跑码显示正常,但无法关机。短接开关针就诊断卡复位灯变亮,黑屏了。再短接一下重启正常显示,反复如此。IO已换,BIOS已刷,这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可能某个外设短路了,试试裸板上机

网友:
测一下开关排针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某个外设短路了,试试裸板上机

IO都换了,你觉得主板的外套还没有脱掉吗。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刚才风枪加热一下南桥散热片,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