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笔记本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6-03-10):
开机白屏,以为屏坏了,换上新的LED屏,我的屏都不亮更别说白屏了,机子排风扇堵的死死的,刚清完,以为是显卡,拆完才发现无独显,是单桥主板,没修过这样的问题,是桥坏还是CPU坏(CPU :I5),还是屏线坏,外接有显示,不想盲目买配件或修理,怕问题扩大

补充内容 (2016-3-11 20:51):
己修好,缺LVDSVDD电压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baiyangyy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要是AMD的机型的话就桥的可能性大,要是INTEL的话重点检查屏线和相关电路。

网友:
intel I5处理器

网友:
感觉屏线的可能性稍微大一些

网友:
打下值 吧,这样说

网友:
测下看有无EDID波形,

网友:
没示波器就不要打波形了,查屏接口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原来白屏的故障的时候    测没测屏供电?   白屏也不一定就是屏坏了  屏供电没有 也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