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主板

楼主(2016-03-10):
联想e431主板电流明显过内存了,1a以上了,屏不亮,外接也不亮,是不是显卡坏了,求助,谢谢

网友:
先刷BIOS 这个机器BIOs比较爱出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很有可能   用示波器看看内存波形

网友:
你怎么判断过内存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双BIOS  E431 我折两台了

网友A:
你先看下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样不一样 在确定过没过内存   如果过内存了 就刷下BIOS    不行再热下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下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样不一样 在确定过没过内存   如果过内存了 就刷下BIOS    不行再热下显卡

过内存了,双boos两个都需要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内存了,双boos两个都需要刷吗?

双BIOS    最好一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