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MIH61R MB不开机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6-03-10):
dell主板MIH61R MB不开机  拿风枪加一下io标记的地方就自动上电  关机后不断电在开就可以开  一断电之后就开不了了   在拿风枪吹一下就自动开了   io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  随便你往IO那个地方加热都可以自动开机的,我们就在想是不是IO旁的电容电阻变质导致的?我可以说这也是对的,我于是唉个换都没有解决,最后我想会不会不是贴片电容电阻呢?我在IO旁的大点的电解电容唉个的加热 在内存旁那个16V 220UF的电容加热也能开机,我干脆的换掉 问题解决,

网友:
没个图片啊,看的没味道,像是在喝白开水.

网友:
主要是吹的时候加热到了电容,

网友:
加热时真的没有吹到这个电容,就是Q57Q61边上的那个16V220UF的电容 看样子没有任何问题也没鼓包,都不会怀疑是他做的怪......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这问题真的蛋疼,呵呵 真的行,我手上几块这问题的主板都修好了的 今晚是最后一张,前几张测试几天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的

网友A:
你的图片呢?加一下IO标记的地方就自动上电,应该有图片的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这板我有2片

网友:
看起来有电累

网友:
加焊IO时候电容应该也被你加到了

网友:
碰到几个啊?就称为通病了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固体电容把

网友:
我只想要图片   要不然都不知道那块板子

网友:
主板受潮的几率大

网友:
没遇到过呢 标记下

网友:
反正我是没见过···在说了 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   这班子弄了一天了没搞定   电容换了果断触发上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固体电容把

16v220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呢?加一下IO标记的地方就自动上电,应该有图片的吧?

城主肯定知道问题关键所在,内存槽下方两个小芝麻管,具体是Q6X什么的我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上图片啊,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有意思,电容的确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这个电容容量应该是变小了

网友:
想看看图图,你也没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城主肯定知道问题关键所在,内存槽下方两个小芝麻管,具体是Q6X什么的我不记得了

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东西修得少。也没修过这个板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一会了换了这个电容看看 行不行?

网友:
楼主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