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7寸显示器现在显示反色,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6-03-10):
如题,朋友拿来一台杂牌的27寸液晶,说是不通电,拆机,电源板有点小问题,很快搞定,接线试机发现显示不正常,颜色都是反的,本来应该是黑底白字变成白底黑字,换过驱动板和屏线还是这样,怀疑是屏电路板有问题,手头只有LCD的测屏器,没法测LED屏,,不知道屏电路板该怎么修?求高手支招!

屏是奇美的

网友:
恢复出厂试试,如果不行,看一下有没有24c芯片,备份后清空直接焊回去,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灰度电路坏了,会引起这个现像。。。。。。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屏电路上面有一排电阻分压的。你去测一下电阻,看看正常吗?

网友:
好的,谢谢上面几位高手的解答,晚上我回去再试试,另外昨天就已经恢复出厂设置,没有效果。

网友:
看一下排线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