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45充电芯片保护隔离分析思路,写的不好各位看官请指教哦

楼主(2016-03-10):
BQ24745充电芯片保护隔离分析思路
根据电路图可知AD+经过一个带体积二极管的MOS管PU4001,所以19V会由PU4001的5678脚经过MOS内部的二极管到123脚,所以测量123脚也会有19V输出,但由于MOS管没有完全导通,123脚虽然有电压,但电流非常小不足以给后级电路供电,PU4001要想完全导通第四脚必须得到一个低电平小于123脚,因为PU4001是P型管低电平导通,由图可知他的G级由123脚提供一个19V的输出电压给PR4001和PR4003分压, 而他们分压又受控于PQ4001,必须让他导通接地才能完成分压电路,由图可知PQ4001是个N型管高电平导通,所以PQ4001第5脚必须为高电平大于第四脚,第5脚又来自BQ24745的13脚ACOK,
要想13脚有电压输出BQ24745就必须工作,首先芯片得到来自AD+的主供电19V,接着有了主供电之后会由芯片内部的LDO模块输出一个3.3V的VREF基准电压,也就是芯片的第一脚,同时当适配器插入时芯片第二脚也会有动作,他是检测适配器输入电压正常,由AD+19V输入经过PR4006和PR4010分压得到,我们计算得到的电压是2.55V,根据数据手册我们可以发现ACIN会经过芯片内部的两个比较器,当满足这两个比较器的条件时,也就是ACIN的电压大于2.4V时,芯片内部会发出ACOK 3.3V,

接着PQ4001第三脚就会得到ACOK的3.3V,从而导通PQ4001,PU4001的4脚G级也

会得到分压,经计算分压为6.328V,PU4001页顺利导通了,在经过PR4004精密电流取样电阻之后公共端顺利完成。

网友A:
弄个图嘛,纯文字怎么看得懂?想给你加分也难为情

网友:
不好意思,下手太快了,比你的编辑速度快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图嘛,纯文字怎么看得懂?想给你加分也难为情

哈哈,你懂得,谢谢

网友:
天天在宿舍努力奋斗 ,给你加分哈哈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分析的蛮仔细的

网友:
分析得不错,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2016-04-26):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VREF是三脚吧,一脚是三脚3.3V分压得来的吧

网友(2020-07-11):
充电器芯片出问题太多了,不过保隔,不充电都是问题

网友:
不错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