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路戴尔5525装显卡驱动就atikmpag.sys蓝屏

楼主(2016-03-10):
如题,这个问题相当挠头,BIOS刷的不爱刷了,换了个新的显卡还是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不装显卡驱动什么事也没有,官方网站的驱动也安了一样atikmpag.sys蓝屏,换了显卡故障依旧.

怀疑是与显卡有关的电路出问题了,显卡供电0.9V正常,.以前遇到一台联想的本和这一样的毛病,拆出主板看见一个N沟道管子烧烂了换了就好了.求大神给个思路我应该查查哪里,哪方面电路?

网友A:
显卡供电 滤波 好吗 并个电容试试  显存电压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 滤波 好吗 并个电容试试  显存电压够吗

你说的有道理,这种问题好象1.5V转1.5VGS的转换电路问题出的多,明天查查1.5VGS

网友B:
重新换个操作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个操作系统看看。

系统做的也不爱做了,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