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D3L读不出pe,进系统重启【附图+主板图纸】

楼主(2016-03-10):
开始主板k卡c1滴滴滴滴滴...拔内存报警,经查ddrvtt不正常,换rt9199后开机一切正常。接硬盘开机到windows徽标就重启,果断U盘PE等了5分钟始终读不出U盘系统,但不自动重启,进BIOS正常识别硬盘USB。BIOS关网卡声卡都无效,修改硬盘工作模式还是一样。附图+主板图纸

网友:
这不是UD3L的图纸,是S3L的,可以参考。

网友A:
这种板最不好搞了  如果有示波器打下波形看谁先掉就好搞些  没示波器就估计搞不了     如果电压波形都正常  就一般都是桥了

网友B:
你用光驱装个系统试下,不一定要纠结U盘进PE

网友B:
毕竟客户原来的问题是不亮机,应该不会有不能进系统这个问题

网友C:
CPU,CPU座,内存,内存槽,南北桥。没示波器是相当难搞的。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了。可惜客户不修。拿走 了

网友E:
拆外设,换南桥,这种情况是不能加载设备的驱动。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F:
CPU供电不稳定,不信你测一下每一厢供电的上管G极看看,电压是否一样的

网友:
巧合搞到一起了,pe问题解决了是启动盘问题+硬盘问题。重新制作启动盘OK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最不好搞了  如果有示波器打下波形看谁先掉就好搞些  没示波器就估计搞不了     如果电压波形都正常  ...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光驱装个系统试下,不一定要纠结U盘进PE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竟客户原来的问题是不亮机,应该不会有不能进系统这个问题

你说得对。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CPU座,内存,内存槽,南北桥。没示波器是相当难搞的。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了。可惜客户不修。拿走 了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外设,换南桥,这种情况是不能加载设备的驱动。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不稳定,不信你测一下每一厢供电的上管G极看看,电压是否一样的

解决了。U盘启动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