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上到1.1立马掉电,不出集显电压秒杀!!!!!!!

楼主(2016-03-10):
联想 E49
板号:无                              维修时间:2016/3/10
故障:掉电

同行拿来的E49,说不开机,去掉电池插上电流表按开关上电到1.1马上掉电,马上拆机,拆出板子后量了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正常,量各大电感电压除了集显没有出来,其他的都出来了,想刷个BIOS先,但是想想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二代的SR07T B950的CPU,找了个二代I3的U 装上还是掉电,换了自己的测试内存装上不掉电了,电流上到了1.8,好了上屏亮机OK,难道是CPU坏了!!!换回原来的CPU也能亮机的,难道是内存坏了,不管那么多了装机先,装好了自己用自己的内存试机正常,换回客户原来的内存又是1.1立马,找橡皮查了查内存插上开机亮机OK,测了一下午都正常!!收钱了

网友:
又是捡到好鱼

网友:
六系类,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发点更深层次的东西,让我们学习学习!这种只是捡了个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发点更深层次的东西,让我们学习学习!这种只是捡了个漏!

今天还修到了一台宏碁的,忘了拍开机画面,明天拍了开机图再发上来

网友:
会不会是不过内存导致的无集显电压?

网友:
个别机子不过内存确实会掉电

网友:
楼主又捞到死鱼了

网友:
看来楼主白拆了这机器了。

网友:
捡到好鱼

网友:
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浪费时间啊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DELL   N5110的本本,内存脏了导致偶尔可开机不时又开机的故障。

网友:
首先还是替换法,楼主用的,先易后难是对的。

网友:
这钱送的真是到位呀

网友:
橡皮擦擦擦,修的有点简单了,LZ来点精彩了吧

网友:
内存不过有的机子会掉电的  楼主收多少米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捡到的好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