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6 G9200 直面屏幕白色横条,是屏坏了?还是排线或者是主板坏了?

楼主(2016-03-11):
三星s6g9200,进水后,通话时话筒声音很小 ,其他全部正常,包括屏幕显示和触摸。
于是更换尾插排线,在拆尾插排线组件分离屏幕时,不小心,弄破了屏幕背面的铜箔。
在更换组件后,找了块一面带胶的铜箔整个覆盖在屏幕的背面上。
手机装好后,通话恢复正常,工程模式检测其他也正常。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屏幕熄灭后,再点亮屏幕时,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23秒后,屏幕的右侧,开始出现白色的横纹,一开始小,然后越来越向左侧扩展,
78秒后,稳定下来,右侧条纹明显,左侧基本没有。
请问,这个故障现象是屏坏了?漏光了?还是干扰?
还是排线或者是主板坏了?
如果是屏坏了,在专业修屏的店铺那里还能修复吗?

网友A:
应该是其他的原因, 和以上所说的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其他的原因, 和以上所说的没有关系!

现在测试,直接就是屏、主板、电池三个连接,连显示屏后面的固定尾插组件的支架都没接,还是这个现象,所以说,也不能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了啊

网友B:
三星的屏,你们是怎么拆的。我怎么拆一块就坏一块。

网友:
最好那块好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屏,你们是怎么拆的。我怎么拆一块就坏一块。

我也是啊~~ 最怕就是 拆三星s5 和 s6的总成了~~!

网友:
换屏搞起撒

网友:
手上没有好的屏可以拿来试验了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只是不知道,这个屏是否还能修复,我去问问修屏的大神吧

网友:
加热时间不够,胶没有完全软化,就容易拆破

网友(2016-04-14):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OLED静电要求高。

网友:
查下屏供电那个负5.7V

网友:
楼主解决了 就来说下

网友:
以昂贵是伤到屏幕本身啦

网友:
大家好,首先感谢所有楼上的朋友的回复~
这部手机现在是修好了,只是简单的换的屏幕总成。
猜测应该是拆机时损坏了屏幕后面的那层铜箔,影响了屏幕的抗热和抗电干扰的能力,造成了此故障现象。
这层铜箔,应该是至少两层材料,在贴临屏幕那侧是一层类似石墨材质的东西,外面才是铜质的,参看一楼后面的图。
暂时没找到这样的材料,屏幕搁置起来了。
此次维修教训就是拆机时一定要小心,分离前一定要加热到位,这个就是加热不够,硬拆的后果!
也许专业修屏的修这个屏很容易。

网友:
是啊,大家多交流些经验,少走点儿弯路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换屏幕好了?搞破铜箔就挂屏了

网友:
所以屏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