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更换基带套件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上次把国航1530(6.2的)的主板修报废后就想把上面的基带套件换到国航电信1533(6.1的)主板上,这样就可以解决掉ID锁的问题,可是我们这有一高手说6.2主板上的套件换到6.1主板上会无服务,主板电路不一样,是这样吗?群友们有操作过的经验吗?谢谢告知

网友A:
是的,无服务,可以当ipod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信号不稳定的,信号会跳水的。

网友B:
貌似是射频部分的线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无服务,可以当ipod

谢谢告知!能告诉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射频部分的线路是不一样的

是线路板不一样还是IC原件不一样呢

网友C:
应该是线路不一样,IC是一样的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路不一样,IC是一样的貌似

这样啊,谢谢啊!

网友:
因为电信版跟公开版的功放不一样  没用的

网友(2018-08-15):
从哪看6.1     6 .2  我是刚入坑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