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 AM甲类功放

楼主(2016-03-11):
PASS老头的线路以前装过F5,由于也不是很稳定就拆了,在心血来潮的时候向再装一台PASS的机子,于是这个机子诞生了
偶然一个机会在论坛收了一对红线牛,双14V电压,130W,正好合适
既然变压器独立了,那就干脆做成全分离的,左右对称

1.8KG,标130W,还是可以的

喇叭保护用变压器

意大利的IR整流桥

我最喜欢用的思碧电容,这是思碧化工,年代稍新

喇叭保护,每路用一个

PASS AM板子,直流耦合

先把底板上的器件全装上

然后散热器打孔攻丝,还好没歪

接上线,完工

来欣赏下细节

一点接地

完工
首先缺点是开机中点非常高,我把喇叭保护延时30秒才启动,这样对喇叭无冲击
优点就是底噪真尼玛的低,我还没做过这么低噪声的功放
还有就是这是我做过最大的甲机,静态耗电达130W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外观是很强悍  内置还不是很理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效果一般般 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是很强悍  内置还不是很理想啊

我要继续改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