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本需要用原装内存吗?

楼主(2016-03-11):
有一Por的板子,拆下来之前是好的 。最近把上面的内存卖了,现在拿出来找个内存怎么不亮了没开机音了。需要用原装内存吗?
苹果

网友:
遇到过好像要原装的,

网友:
原装的。 没注意过程理论上不是。 它又没有专用的

网友:
老机器 一定要用双面8芯内存。 三星的最好。

网友:
PRO MD101的试过别的内存也能用 不过比较挑,低电压版的应该都能用

网友:
主要挑内存,不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苹果原装内存,好像没有吧,可能兼容性比较差,多试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