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电源常见故障汇总

楼主(2016-03-11):
电脑机箱电源常见故障汇总

  电脑在使用久后,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或出现在软硬件方面、或出现在电脑机箱内部,就机箱电源来说,引起它出现故障的原因有好几个方面,而且机箱电源尤为重要, 它就向电脑的心脏一样,它为电脑中的其他部件提供能源。由于电源的功率直接影响电源的“驱动力”因此电源的功率越高越好。所以当电脑出现问题后,应先检查是否是电脑机箱内部或机箱电源出现了问题,下面我们对电脑机箱电源常见面故障做一个汇总。

  故障1、有电源输出但开机无显示。现象:电脑中有电源输出,但是开机无显示。

  解决方法: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GOOD无输出,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GOOD的输出端,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图一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2、每次开机过程中都会自动重启。现象:电脑在每次开机过程中都会自动重启一次,而现在是重复一次自检之后才能进入操作系统。

  解决方法:启动时重新引导是通常是由于主板的故障而引起的,机箱电源输出不稳定也可能造成这种原因,对这两个设备进行检查。

  故障3、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现象: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

  解决方法: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机箱内其他的配件都是很难产生这个问题的,这就是说说电源内部的器件损坏或短路了,所以到专业人员那里检修或更换一个新的电源。

图二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4、开机仅几分钟,电脑就会自动关机。现象:电脑的配置为PENTUM3 700,V星主板,现代128MB,MAZTOR硬盘,最近大约每开机仅几分钟,电脑就会自动关机,主机,光驱及显示器上的指示灯都亮着风扇也在运转,但并无反应,只有关掉电源重新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机箱电源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会变大,而到些元器件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导致输出电流断路,所以检修电源。

图三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5、打开机箱电源开关时就自动启动主机电源。现象:电脑开机顺序颠倒了,通常情况下显示器和主机应该手工来启动的,而在打开电源开关时就会自动启动主机电源。

  解决方法:很有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的问题造成的,这样就先进入主板的BIOS里进行设置,POSERMANAGERMENT中听一项PWERON AFRER POWERFALL选项的功能关闭就可以解决了。

图四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6、要把电源插头取掉再插上才可以重新启动。现象:在离线状态下,现时查看QQ消息以及FOXMAIL中的信件时,电脑会出现突然关机的现象,这时接机箱电源开关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并且一定要把电源插头取下重新再插一次才可以重新启动。

  解决方法:很可能是电源的自动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检查一下市电是否稳定,另外,可以先使用另外的电源,看看是否是由于电源本身所造成的。

图五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7、关机过程中重启。现象:最近在每次关机进行到屏幕出现现在正在关机之后,就会自动重新启动,另外,有时也出现开机后刚进入WINDOWS98就会自动重启。

  解决方法:这是由于WINDOWS98对能源控制功能方面有BUG,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安装WINDOWS98的相关的关机补丁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刚进入WINDOWS98就重新启动则是主板有故障或是电源电流输出不当所造成的,可以在WINDOWS系统控制面板中关掉电源的高级管理。

图六 机箱电源常见故障

  故障8、不能用机箱的电源开关来关机。现象:我们在用机箱上的电源开关时并不能彻底地关机,而是进入休眠状态,另外软关机是正常的。

  解决方法:在ATX构架的电脑中,在主板BIOS电源管理中,有对机箱电源开关的设置障碍项,可以设定按下机箱上的POWER键是用来关机的,也可以设定用来进入休眠状态的,这时如果需要用POWER键来关机的话,就需要将其按下4秒钟以上不就能关机了。

  以上便是电脑机箱电源常见故障汇总的教程了,根据以上所述的故障问题及分析解决,相信你很快就能清楚电脑故障的原因所在,有需要的可以根据上述内容来进行操作。

网友A:
十几年前的文章啊!!!!

网友:
我觉得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的文章啊!!!!

不管时间多长 好文章就是好文章

网友:
好文章就是好文章

网友:
换电源不管用,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判断出电源问题具体怎么修

网友:
电源损坏.最容易烧硬盘. 12V+短路时.会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