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N7系统电脑能否装WlN10系统

楼主(2016-03-11):
我的台式电脑系统是WlN7一32,现在想装WlN10系统或者WIN7一64系统,不知能否,请电脑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直接升级!!!

网友:
能 有两种办法!1直接装系统    2进行系统升级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多谢指教,那就放心装win10系统了.

网友A:
进360,可以直接升级到WIN10,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360,可以直接升级到WIN10,很省事。

这道是个省力的办法

网友B:
可以的 ,标准配置和最低配置要求。从两份配置单来看,Win10就连10年前的“图拉丁”处理器都能运行,诸如经典的奔腾4、C4赛扬、速龙、巴顿自然不在话下。如果您的电脑配备双核处理器,那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有1-2GB内存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标准配置和最低配置要求。从两份配置单来看,Win10就连10年前的“图拉丁”处理器都能运行,诸如经 ...

推荐4g内存 要不然有点卡

网友:
能装WIN7的系统一般都可以安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标准配置和最低配置要求。从两份配置单来看,Win10就连10年前的“图拉丁”处理器都能运行,诸如经 ...

多谢师傅提供祥细的好资料.我的电脑是4g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