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 开机一直白屏,按ALT也没有选项

楼主(2016-03-11):
           如题,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有遇到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可能是屏,换下试试

网友:
换下试试哦

网友:
屏供电有了就先换屏

网友:
本人小菜鸟一枚进来看看

网友:
楼主说个具体点情况。。。。尝试过的办法也说一下。。这么说根本没办法判断

网友(2016-04-16):
白 是不是没有系统

网友:
换过上半部分试过了吗,屏供电?

网友(2016-05-19):
你的板号是3476吗?我也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