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 摔机 偶尔能开机,蓝屏自动重启红屏。出竖线。偏色手

楼主(2016-03-11):
6PLUS 摔机 偶尔能开机进系统.插卡一切正常,蓝屏.自动重启.红屏。出竖线。偏色 各种奇怪的问题,必须用手按住CPU 才能开启。 没修过
手机
。有接机的大神 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不会是U虚焊了吧

网友:
一多半是u虚汗了

网友:
重做CPU,现在淘宝网上有种接骨神器,就是2个铁片夹住CPU,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很便宜,几十块钱

网友:
U虚汗难搞的东西啊

网友:
重焊NAN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