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检测卡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3-11):
电脑主板检测卡的使用方法

  主板检测卡,又称主板故障诊断卡,它可以读取主板在上电过程中,BIOS对主板上每一个设备的自检结果,并以代码的形式从诊断卡的数码管中显示出来。方便电脑维修人员快速的从代码中判断主板故障所在。所以,主板故障诊断卡就成了每个维修人员的必备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上的主板检测卡类型也越来越多了,功能也越来越全。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电脑主板检测的使用方法。

  1.诊断卡的作用:根据错误代码判断电脑故障。

  2.诊断卡什么时侯用?当电脑点不亮,也就是软启动时用。

  3.不同品牌不同厂商的诊断卡使用方法相同,不过还是建议使用兼容性好,性价比高的诊断卡,这样诊断的正确性比较高。

  4.现在的诊断卡都是插在PCI槽上,但是不能带电插拔,否则烧坏南桥。不过还有很多新款的诊断卡是插在PCIE插槽上,还有一些是插在LPC专用接口上的。

  5.有些品牌机不支持比如,DELL,HP,INTEL等等。

  6.正常主板跑码顺序(1)00/FF——正常码不动。(2)00/FF-------正常代码--------返回到起始00/FF。

  7.设备跑顺序:CPU-----内存-----显卡-----正常码。

  8.综上所述主板点不亮主要有以下情况:

  (1)RST灯常亮,不跑代码(CPU不工作)。

  (2)RST常亮,跑不正常码(内存或显卡不工作)。

  (3)RST常亮跑正常码(显卡不工作)。

  9.哪些是正常代码呢?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01,13,2B,25,26,33,38,4E,58,60,6F,7F,80,85,2R,2A,这是所有主板常见的正常代码,不一定同时出现工作时,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个或多个都可以。

  10.维修中经常遇到以下故障代码:

  (1)开机出现00,FF,CO,CF,F1不动,说明CPU不工作。

  (2)开机出现A,B,C,D,E,9开头代码,如b0,0b,2b,d3表示内存不工作。

  (3)开机出现0d,2d,3d,4d,d4,d5及2,3,4,5开头代码都可判断为显卡不工作。

经验总结:

  1.代码走50,更换32.768晶振,不行加焊北桥。

  2.代码走41,或14刷BIOS.(注华硕主板41为正常代码)。

  3.诊断卡代码为E9,多数刷BIOS。

  4.代码为13,拆声卡芯片。

  5.精英主板代码走d0为正常代码。

  6.代码走,D0,D1,D2多数为I/O坏。

  7.代码走C1 INTEL大南桥主板南桥坏多。

  8.开机直接出现正常代码多数为刷BIOS,不行加焊北桥。

  9.代码走25不显:①先拆除干扰芯片,②刷BIOS,③加焊北桥。

  10.代码走C1—C2---C7来回跳不停:①更换I/O,②更换南桥。

  11.2B不显多数时钟芯片坏。

  以上就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电脑主板检测卡的使用方法,以及经常出现的代码故障,希望本文的分享对新手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诊断卡只不过是辅助 实际维修还要靠自己的判断he经验

网友:
自由版块也不能灌水啊

网友:
这种文章确定有用,检测卡的说明书都不一定写的比这详细

网友A:
楼主哪个干扰芯片是什么芯片?,能说的通俗一点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个干扰芯片是什么芯片?,能说的通俗一点嘛,谢谢。

楼主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测试卡铺筑用
还有就是可以检测到复位电压作用

网友:
话说插了诊断卡,看了又看,比了又比,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试过许多代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2016-05-08):
现在没得PCI的咋看跑马

网友B(2016-09-27):
  你说的这个不是吧
  C1C2-C7  怎么会是IO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不是吧
  C1C2-C7  怎么会是IO 呢

不一定哦,诊断卡只不过是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