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1款A1369 三声报警

楼主(2016-03-11):
手上有个11款A1369 开机三声报警,同事瞎搞回焊了内存后测量短路全拆了重植测试出有两颗短路了,X宝上找了一圈都没货,料板上也没有带内存颗粒的,那位同仁手上有这料件的支援下,价格好商量,或者有没有试过换不一样的内存颗粒能不能兼容。
型号A1369   板号:820-3023-A 内存颗粒型号:H5TQ2G83BZR-H9C。有的可以QQ联系:350112802.

网友:
找几个普通内存看看,有没有型号一样的  (在上传一张可以看清内存的图片,近距离的)

网友:
这个最不好焊了  看师傅搞过一次  也没有搞好

网友A:
焊什么内存,直接焊CPU就好咯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板载内存坏的,没修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什么内存,直接焊CPU就好咯

:的确定三板斧修机速度快,错杀的时候也多。明显内存短了还搞桥说不通啊

网友B:
你先估下价格吗,值不值的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估下价格吗,值不值的修啦

我们都先报价在修的。不确定修就不动机。省得白忙活。

网友:
这个是难找的!内存上去拆吧

网友:
不懂就问  这是大道理

网友:
这还修什么,买不到内存颗粒的话就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
不一定要颗粒一样的,只要颗粒的定义一样的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
苹果机也会报警????

网友:
没试过,等你的试验结果,我也想修苹果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这机器太惨了 。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小

网友:
我试过用三星的跟现代的混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