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有时不触发小修一例

楼主(2016-03-11):
     原本这机器是前几天修好的,一直比较忙,所以没来得及发,此次主角A1466,板号820-3437-B,故障表现为经常不触发,偶尔能正常开机
     原本客户拿过来说不知道怎么就开不了机,自然损坏的,我心想:深圳的天气一直比较潮湿,氧化了某处吧!报价让客户先回去了。客户走后果断拆机,外观如客户所说也没有明显进水痕迹,那就先从待机条件一个个查吧!(其实我先查的是SMC_ONOFF_L)这个信号3.3V,按开关是有跳变的,那基本上待机条件应该是正常的,就重点查EC的条件,具体条件于上篇帖子提过就说重点了。当查到LID此信号时发现问题,0V!SMC_LID此信号我是在键盘接口处1脚测量的,于是我把排线拔出发现其中一头已经明显腐蚀断线(虽然不是此信号线),这是经处理图片,很明显这就是进水导致的!并且触摸板键盘接口处腐蚀严重,处理后好看多多了,(稍后处理断线的地方)    即已查明2处问题,先从LID信号走起,找到C4835,发现对地阻值为3,!!!!!(我的万用表误差为2)难道电容坏啦?果断拆掉电容打值,依旧为3!好吧!此信号为PP3V42_G3H经过电阻R5171上拉,本身待机电流就比较正常应该不存在PP3V42_G3H电压短路的情况,基于保险还是测量一下,电阻一端为360欧左右,另一端为3,好吧!诊断结果为EC坏···
    当时立马买了个芯片回来换上,把之前断的线也给飞上,遂再打对地阻值,350欧,正常,装机、接屏、上电,顺利开机(附图),反复测试几遍OK!
    然后自以为完美亮机,结果插硬盘,进系统······过LOGO后蓝屏!!!!反复几次依旧,换硬盘测试依旧·····自习回想一下有什么地方漏掉的(换过EC!!)没错!就是EC的问题!!一查图纸发现此EC自带程序!!!那就是程序不对喽!!!(我们店里没太多料板,只能狠心买料板了)花了60大洋买了块820-3437-A的料板(-A和-B的通用的)换上遂OK!
   PS:其实这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以后修到带程序的EC先看清楚,不然多花时间,苹果的ECQFN的而且没有定位标,要凭一些小技巧了,另!各位看官记得加分啊!没分啦!求包养!

网友:
自己先来个沙发!

网友A:
这款EC坏的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EC坏的也多啊····

嗯,是的,我苹果修的还不多,经验还比较缺乏

网友B:
苹果的EC 能不能刷bios?

网友C:
小技巧也顺带说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技巧也顺带说下啊

其实就是根据周围的原件定位啊   我图上有标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EC 能不能刷bios?

自带程序的就不行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师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能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苹果太难修了

网友E:
苹果的主板太小,跟线都恼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主板太小,跟线都恼火

还行吧!我焊工还算一般

网友:
过完年很多都是受潮的

网友:
其实跟其他的没什么区别,多练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带程序的就不行

把自带程序刷成工厂程序可以吗?在不换EC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F:
不错楼主细心人,继续努力!

网友:
哈哈不错不错

恒维Evens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只能说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苹果的机器就是样,修块板还要买块料板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只能报价高点了

网友:
能说说你怎么焊接上去的吗‘

网友:
好廉价啊,苹果装双系统才报这么点,普通机器装系统还三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擦····苹果装双系统居然才收50?

就算你不要成本也不用这么看不起自己的技术吧???

网友:
我也扣的,灌水灌得太明显

网友H:
有遇到过ec坏的     我定的芯片啊    看来还是定料版比较合适

网友:
学习了,又多了点知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支持

网友:
LZ 厉害,手上有个A1466 进水的,,,,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有时序吗?帮我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4798-1-1.html

网友I:
这飞线太丑了,就不能弄得利索一点吗?

网友:
修苹果的不多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讲解详细!!很是受教

网友:
满满都是经验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不要成本也不用这么看不起自己的技术吧???

我们这儿苹果双系统至少80,这是底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遇到过ec坏的     我定的芯片啊    看来还是定料版比较合适

我就是先定了芯片,做上去能亮,但过了LOGO就蓝屏,后来才买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飞线太丑了,就不能弄得利索一点吗?

随手搞的一截线,有点长,没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EC 能不能刷bios?

哈哈不错不错

优秀妞妞 -2 严管板块,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细心人,继续努力!

哈哈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行吧!我焊工还算一般

哈哈不错不错

gzacd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EC坏的也多啊····

哈哈不错不错

网友:
这线飞的    手工好   我也要多练练  向高手学习

网友:
很好的经验,真的不错

网友:
修得很漂亮,苹果板子的EC多数都是带程序的,所以换起来比较麻烦,对位时得细心些,当然料板充足的情况下,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苹果机的料板不便宜,楼主判断问题很准确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1466不加电  是ACOK 出的问题  加焊一个扇热片下面的三极管 OK了

网友J:
QNF   EC怎么换?           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QNF   EC怎么换?           BGA吗?

保险点儿用BGA ,如果有自信的话也可以用风枪,不过我是用的BGA

网友:
我是楼主怎么这么NB那!实地学员啊!

网友:
楼主 太细心了。。干维修的  就应该这样。。

网友:
像木匠一样 划线

网友:
修这种机赚大了

网友:
简单 干脆   一目了然    !

网友K:
大哥这个程序不能自己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哥这个程序不能自己刷吗、?

:L:L:L:L:L

网友:
休眠信号短路导致机器不触发 EC坏了

网友:
真66.向你学习

网友:
触摸板连键盘的线也常坏

网友:
自带程序的EC如果找不到同型号料板岂不是报废了

网友:
可以把 怎么查询 EC的条件再说一次吗? 谢谢

网友:
来自: 中国
苹果的smc都带程序的,日立做的,小日本做的东西就是坑,这东西还没有标位置

网友:
这个很难修啊

网友:
苹果的前期条件查法和普通的电脑有区别,剩下就按照桥的条件走了

网友:
嗯,这种带程序的EC最麻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EC更换经验不错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修得很少,不过那个点位用得不习惯

网友:
学习学习, 修苹果时我也比较经常买料板回来拆件。。

网友:
有些问题 简单 但是要细心

网友:
问题出在LID被EC拉地拉是不,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和其他品牌的笔记本修起来一样吗?

网友:
心忌满 才忌傲 心平气和

网友:
苹果维修学习中

网友:
好帖啊,收藏了。新手值得学习。楼主能献上你的宝贵御图么!

网友:
good job this problem need lack of experiance

网友:
修的很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苹果看见了 就通疼啊

网友:
是什么 问题 飞线

网友:
刷个卵子 找料板换

网友:
the master repair.. great!!

网友:
ec待机条件,楼主实现经验很丰富赞一个

网友(2016-04-12):
我修过一台进水的键盘 不好用,换了EC 也不行。后来放弃了

网友:
小白一个,谢谢楼主分享,这些对我很有用的。

网友(2016-05-12):
hao xue xi le

网友(2017-06-17):
个人表示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
我这里有一 13年的1465 跟你的故障一样,没有进水。放一会就不开机了,加焊E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