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短路,求助

楼主(2016-03-11):
有块板子,3.3v对地阻值只有12欧姆,但是开机工作都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啊。。。求高手解答。是不是哪里坏了需要维修。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如果那么低肯定不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如果那么低肯定不能开机啊

纽扣电池没挖。但是就是正常开机,正常打游戏。十分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如果那么低肯定不能开机啊

纽扣电池挖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测量的,如果那么低肯定不能开机啊

我好像找到原因了,3.3v接了个101排阻,排阻接地了。

网友B:
能正常工作还修什么??楼主脑袋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工作还修什么??楼主脑袋要修

害怕主板突然挂了,搞坏cpu。  e3v2也不便宜呀。10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