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流跑0.9几

楼主(2016-03-11):
  客户一拿机子来就叫我直接干显卡。那直接拆机。印象中这型号机子都是积灰尘最多的,拆开,果然啊。扫啊扫啊。先换条内存条试试、不行,洗洗内存槽,听前辈说这机子容易出这问题,涛声依旧啊。看电流还是不过内存。拿风枪吹吹显卡,电流还是一样,正想直接干显卡的时候同事说要不刷个bois试试,想想还是从简单的先搞吧。刷个bois装上果然亮了,电流咻咻的上去了,幸亏机智的我没冲动。,

网友A:
还有桥吧,,有的时候以为是显卡bga 的时候把桥也热到了,,也能用一个月,

网友B:
我也是遇过类似问题,但 是二修机,风枪吹吹不显,换了显卡也不行,最后刷bios搞定。

网友:
这款机型有INTEL和AMD的,触发后要看电流大小,有示波器还可以测BIOS波形而定故障部位。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桥吧,,有的时候以为是显卡bga 的时候把桥也热到了,,也能用一个月,

我的是没动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过类似问题,但 是二修机,风枪吹吹不显,换了显卡也不行,最后刷bios搞定。

一般都能吹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INTEL 还是AMD,楼主说明,学习下!

好像是Intel的

网友:
还是bios的好啊 啊

网友:
这型号的机AMD的显卡北桥CPU BIOS都容易坏,INTEL的CPU供电的主供电,BIOS易坏,显卡不坏的这都成维修人员的常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能吹亮吧

是的 一般都能吹亮

网友:
是AMD 是就干北桥

网友:
CQ40不应该是INTEL的 应该是AMD的 INTEL的应该是CQ45 08年修统货板 这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但是客户的机器 一般INTEL的 0.9 把内存拿掉 电池拿掉 按开关几秒 松开在插上内存 基本OK 这个是通病

网友:
BIOS坏得少

网友:
刷BIOS就好了!真神奇呀。

网友:
还好没有直接干显卡,要不然把显卡搞挂了就亏大了

网友:
楼主你觉得那0.9寻址了吗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没钱下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