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reat Wall M99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6-03-11):
------》》》Great Wall M99显示器,不通电

板子正面。上电测量电压不出5V 12v 3.3V.稳压管 保险 二极管等等正常。

翻到板子后面,看到220V~接口有烧坏处,如图!

    放大后看到更明显。菜鸟有疑问:220V~,能否用花线飞线过来?花线会不会严重发热,存在安全
隐患。或者该用什么线类型的飞线过来呢?谢谢师傅们,不吝才华,提出建议!呵呵~~~

网友:
断线,你直接给板子线路上的绿油刮开,用锡直接焊接连起来就行了。都不用飞线

网友:
电流不大,什么线都可以的,只要你焊接好就行

网友:
我一般用电源线里面的线做个套,焊进去在飞到边上

网友:
刮开绿油层上一坨锡就是

网友:
用焊锡补下就行,不用飞线,这里烧坏断线地方原因推测是电源插头热插拔引起。

网友:
你应该测量一下

网友:
断线,你直接给板子线路上的绿油刮开,用锡直接焊接连起来就行了。都不用飞线,,,

网友:
虚焊烧断的吗?还是有短路烧断的,要不然接上还是冒火.

网友:
将绿色的那层搞清洁了,重新焊可以了,不必飞线的。

网友A:
统一恢复:都是大神师傅,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建议!菜鸟有礼了,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统一恢复:都是大神师傅,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建议!菜鸟有礼了,嘿嘿

还是加个线好,这是经验,不然,这个地方经常的动,就会断开返修,用电解电容的腿,融到锡里面,就好像有了钢筋。

网友:
这是电源口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能不飞线就不飞线,影响美观也许搞不好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个线好,这是经验,不然,这个地方经常的动,就会断开返修,用电解电容的腿,融到锡里面,就好像有 ...

嗯嗯,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