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版号K42JR 4.1 内存贴纸K42JY 自己备份的 BIOS

楼主(2016-03-11):
修到一台华硕A40J ( 版号K42JR 4.1  内存贴纸K42JY ) 开机无显示,电流1.6A不动了,有CPU复位,供电都OK,于是下一个BIOS刷进,还是不跑......后来发现有断线,接线后,开机显示了,进WIN7发现风扇狂转,CPU高温报警,还好我备份了BIOS,于是就刷回自己备份的 BIOS,一切又正常了附上自己备份的 BIOS

补充内容 (2017-5-2 15:25):
断线 是人为断线,在SD读卡器处,客户挖SD卡挖断的

补充内容 (2017-5-2 15:26):
看一下,内存贴纸是K42JY吗,这个和BIOS相关

华硕A40J BIOS 版号K42JR 4.1 内存贴纸K42JY.zip

1.5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楼主,机器修好了,

网友:
谢谢.下载回报-下载后.有画面.BIOS显示K42JY 不过还是会风扇狂转

网友:
看一下,内存贴纸是K42JY吗,这个和BIOS相关

网友:
刷上不会亮机慢吧?

网友:
非常好,可以亮机,谢谢!

网友:
谢谢了,下个试试看

网友:
断线 是人为断线,在SD读卡器处,客户挖SD卡挖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不亮啊?、

看一下,内存贴纸是K42JY吗,这个和BIOS相关,
刷了不亮的原因可能是:
1,型号不对
2,主板本来就不是BIOS的问题,而是有其他问题

你的主板是时亮时不亮,有时能亮说明BIOS应该没问题,你可以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 风扇  还狂转   以后 这种 bios  你少发

你没看到 你楼上有刷了我这个BIOS亮机的吗, 我又没说我的BIOS可以包治百病,

我发这个BIOS,一来是以后自己碰到有同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二来,别人碰到有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参考一下,
迅维平台本来就是让大家交流共享,共同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  不是害人吗   本来 分就少

你可以继续灌水,那5个下载分就可以赚回来了

网友B:
我的机器原来是无显示,加焊显卡有显示了,在BIOS里断电关机,再开就没有显示,再按开关就不能开机了,必须要放CMOS电后自动开机还是无显,按关机能关机,再按开关就不能开机,这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6-04-10):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原来是无显示,加焊显卡有显示了,在BIOS里断电关机,再开就没有显示,再按开关就不能开机了,必须 ...

可能是BIOS问题,先刷一个看看,

网友:
是啥型号显卡?几颗显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