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焊接技术之IO、网卡、声卡以及QFN芯片的焊接心得-----新手必看

楼主(2016-03-11):
本人是一个自学芯片维修才两个多月的新手,焊接技术从一点不懂到熟练焊接IO、网卡、声卡以及QFN芯片共计花费四天时间。网上看了各种教程和视频,细节没有说出来。希望我的总结能给广大还在摸索和练习焊机的新手一些经验,少走弯路。

建议大家先看下迅维网置顶的焊接视频。然后看我下面写的:

既然想学维修,那么焊接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经过四天的实践,发现想焊接的好,不虚焊唯一的工具还是烙铁,风枪真的只是配角。个人看法,老鸟勿喷。首先说下工具设置以及所需要的材料
一,恒温焊台,烙铁温度 380° 烙铁头刀头(马蹄头试过真心没办法弄)
二,风枪,温度380° 风枪头用下面图片中的大圆口的 风速3.5档 (小头不建议用,因为一开始我用的小头,有些PCB差的主板稍微多吹一会PCB板就坏了 可能是因为小头温度比较集中)

三,焊宝,我用的是迅维X宝店买的,冷却后是固态(这个焊IO非常好,具体介绍优点)

四,焊锡丝,我用的两种:1mm粗的 用来焊接除QFN以外的所有芯片    0.03MM的用来焊接QFN芯片

五,风枪建议左手拿,一开始不习惯也得左手(这个不是死要求个人意见)众所周知,右手不容易抖,放芯片稳定快速。反手的朋友就别看了 哈哈。

进入正题:

IO 网卡  声卡 等有脚芯片的焊接,拆芯片及清理焊盘。大家参考迅维发布的视频(这种芯片难点在对正脚位)

一,对脚位置以及固定芯片:

拆下芯片,清理完焊盘和芯片的脚后,焊宝可以用热风枪对着吹一下就变成液态的了。请用刷子在焊盘和脚上少量刷上上面的焊宝,等一小会儿焊宝凝固,开始把芯片放在焊盘上开始对位,你会发现对位非常容易,然后芯片不会动~!基本就粘在焊盘摆放的位置(凝固后的焊宝油有点粘性,容易对位置,这就是优点了,哈哈哈)。对好位置后,拿风枪垂直(风速3或者3.5)对着芯片吹,风速3.5以下本人没遇到过把芯片吹跑的,吹10秒左右芯片这次才真正的固定在焊盘上了。

二,烙铁拖焊

不虚焊的,最把稳的方法就是焊。烙铁头刀头,温度380°(经过测试个人觉得最好的温度),托焊这东西真是要练的,本人练习了两天,焊了估计有50次IO才熟练的。网上很多视频可以看,我要说的小经验就是:一开始不熟练的新手朋友可以把主板竖起来一定的角度从上往下拖。多点焊宝,烙铁加热拖焊锡时,焊锡会因为重力的原因往下跑。等熟练的。真心是随便焊。

QFN芯片焊接,真心难。通常CPU供电使用这种芯片,焊不好直接烧CPU(练习了2整天)

一,清理焊盘和芯片脚,参考迅维焊接视频,我要说的下经验是:芯片中间的焊锡一定要饱满,看图

给焊盘和芯片脚刷上少量的焊宝。先用镊子夹住芯片(注意1脚的位置),左手拿风枪对着焊盘中间的位置加热,10多秒后,把芯片丢上去,加热芯片用镊子按一下芯片中间,固定芯片中间的位置,四周脚位先不要管。

这时四周会有多余的焊锡球跑出来。用烙铁头先清理掉焊锡球。

清理完,再用风枪给芯片加热,用镊子轻微波动芯片,对好芯片脚四周位置。

二,对好位置后,主角还是烙铁。下面用到的是0.03MM的焊锡丝。给芯片四周加点焊宝。焊锡丝正确摆放的位置看图:

0.03MM的焊锡丝刚好可以放在芯片脚和焊盘的中间缝隙里,放好后刀头烙铁点一下就O了。然后稍微拖一下OK,基本一次就可以让焊点饱满(一开始我是用的粗焊锡丝 按照迅维网视频用铁丝拖的,这个真心难,操作不来)

总结,只有拖焊才不会虚焊

最后,老规矩上点本人焊好的芯片图片,焊好后,都已经上机测试过,正常使用。请大家拍砖:

补充内容 (2016-4-18 08:01):
焊QFN的焊锡丝是0.3mm的。手误打错了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其实QFN比右脚的还好焊接。呵呵

网友A:
焊工的好坏,取决于一把好的无铅烙铁

网友:
还是这样的经验,让我看得有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工的好坏,取决于一把好的无铅烙铁

就普通的936焊台+10块钱的刀头

网友:
先马克
改天试试再说

网友:
本人一直用松香,不用焊宝,那玩艺毒性太大了

网友C:
风速调大一点会不会更快吹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速调大一点会不会更快吹下芯片?

周围小电阻电容更容易吹跑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经验贴,写得好

网友:
QFN不用压  加热焊盘后放在上面 推一推它  它自己就会归位了 本人觉得QFN的芯片是最好焊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焊工,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D:
因为我是新手,最怕焊那些脚位短的芯片了,一不注意就虚焊或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是新手,最怕焊那些脚位短的芯片了,一不注意就虚焊或连锡了,

练习个几天就好了。熟能生巧

网友:
风枪受第一个维修老师的影响,用的小口,后来才发现大口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普通的936焊台+10块钱的刀头

高频烙铁太好用了,修台板换电容,效率能提高10倍。

网友E:
昨天看了楼主的贴,把自己的风嘴换成大口了,今天吹液晶的板子,不鼓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昨天看了楼主的贴,把自己的风嘴换成大口了,今天吹液晶的板子,不鼓了,哈哈

我没师傅,都是自己试验。亲测的结果。真正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师傅,都是自己试验。亲测的结果。真正的经验

用的什么 风枪 是气泵还是旋转风的 按想买个学习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网友:
焊工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得下苦工,否则就是告诉你机器的问题,手上功夫不行也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