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投影仪黑屏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11):
笔记本连接投影仪黑屏原因及处理方法

  如今投影仪也成为办公室首选的办公用品之一。然而有些用户将笔记本连接投影仪后,出现了投影仪有信息输入但是黑屏的情况,这就需要仔细地检查下相关原因了,找到问题所在。那么笔记本接投影仪黑屏怎么解决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

原因一、未切换投影模式

  笔记本电脑通常有四种显示模式,仅电脑屏幕、复制(两个屏幕内容相同)、扩展(一个主屏,一个副屏,显示内容不相同)、仅第二屏幕(只在投影上显示)。如果不切换正确的模式,投影画面是不会显示的。

  解决办法:在桌面上点属性,弹出显示选项,最后一个显示选项,选择第一和第二显示选项时,选中复制显示选项就行了,(复制第一显示到第二显示);或者点击键盘的切换键,譬如FN+F3、FN+F4,如下图所示。

原因二、最大分辨率和刷新频率

  我们知道,笔记本电脑一般硬件配置较高,所能达到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也相对较高。但若超过了投影仪的最大分辨率和刷新频率,就会出现黑屏现象。

  解决方法:在保证笔记本电脑输出模式正确的情况下,出现以上故障应首先检查电脑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是否与投影仪相匹配。通过电脑的显示适配器调低这两项参数值,一般分辨率不超过600*800,刷新频率在60~75赫兹之间,可参考投影仪说明书。另外,有可能碰到无法调整显示适配器的情况,请重新安装原厂的显卡驱动后再行调整。

投影仪使用注意事项:

  在关闭投影仪后,千万不要马上断开电源,因为机内的温度仍然很高,其散热系统仍在工作,马上切断电源会使热量无法散出而对投影仪造成损害。所以关机时要先关闭投影仪,过5分钟等散热风扇停转后,再关掉设备总电源开关。

  避免长时间使用投影仪。投影仪不能总是开着,对于DLP投影仪,连续使用4小时,需要关机休息30分钟以上。另外,投影仪的开、关机操作也不能太频繁,这容易造成投影仪灯泡炸裂或内部电器元件损坏。

  避免投影仪受到强烈的震动,这会造成液晶片的移位,影响放映时三片LCD的汇聚,导致RGB颜色不重合现象。震动还有可能造成光学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变形或损坏,影响图像投影效果。

  投影仪变焦镜头在冲击下会使轨道损坏,造成镜头卡死,甚至镜头破裂无法使用。同时注意防尘与通风,在投影仪使用环境中防尘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分为清洁镜头、清洁过滤网和光路除尘三个方面。

  以上就是笔记本连接投影仪黑屏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了,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仪发生黑屏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上两点,如果您在使用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时候也出现黑屏的现象,可根据以上提供的解决办法一一尝试。希望本文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这就是快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