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040加粉后还是亮红灯

楼主(2016-03-11):
同时按住开始和取消键3秒后 等到指示灯交替闪的时候松开 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是复位还是清零吗?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复位还是清零吗?说一下

这个是京瓷1040的清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京瓷1040的清零方法

一般换完都要清零吧,和投影换灯泡一样

网友(2016-04-10):
楼主的就是清零办法了··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断下电,你又要按,还是老老实实换粉盒芯片吧

网友:
对,换粉盒芯片,一劳永益。每次换粉都得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