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坑人二修进水机485

楼主(2016-03-11):
一台g485,同行送修的,情况是可以开机,但是屏幕花的,就像坏的三星140led一样,彩色不停变。同行已经确定不是屏坏,拆屏量,屏供电3.3v只有2.2v。心想,就应该是屏供电的问题,拆机,3v5v进水,同行已经修了,5v是5v。3.3v只有3v,一看8205的fb被动过,换了分压电阻,3.3v正常,接屏幕正常,装机,尼玛啊,又跟原来一样了,尼玛,屏供电只有2v多,拆机吧,在板子lcd接口上量,供电是3.3v啊,线的问题?线是通的啊,冷静,供电这根线没问题,那还能是什么问题呢》?答案是地,主板地和屏上的地有20多欧姆阻值,这个机器屏轴不接地,好垃圾,麻麻地飞了一条底线,修复。用时1小时,主要是来回拆机子浪费了时间

网友:
是的,一般很少会测量供电的,不错

网友:
屏供电不足引起屏不正常我也修过到

网友:
一般屏线也有接地线!!!

网友:
麻烦楼主上图让小白学习下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进水机看进水时间,如果进水很长时间,很多元件都老化差不多,就是修好,一阵子就会复发

网友A:
同行也是做维修的同行吗?   那这样价格是不是要多收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也是做维修的同行吗?   那这样价格是不是要多收点呢

生意难做,不好加价

网友:
屏不接地还真是少见

网友:
学习了,进水比较难搞

网友:
有些进水的,不严重洗下就好,哈哈

网友:
厉害 要是我 又要很检测好一会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不管怎么样, 修好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