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

楼主(2016-03-11):
昨天发帖那个BIOS朋友们说解压不了···实在不好意思  我亲测也是不行····我重新上传一个看看    解决技嘉H61转下停在转的通病

亮鸡BIOS

网友:
原谅我没积分 我要水了

网友:
再水一次 差一下载分

网友A:
我一个板和你一样现象,电压都有。刷了还是一个鸟样真搞不懂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有个板也这这个问题,搞好就非常感谢

网友:
关机变重启,拆d8不行,刷bios行不

网友(2016-04-10):
关机变重启,怎么解决

网友:
只能先赚积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赚分才能下载了

网友(2016-06-05):
我这片是触发掉电,换了CPU座子和USB接口之间的RT8120D后不会掉电了!但是会转转停停,瞬间量了没时钟电压,复位也只有2.6V,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板和你一样现象,电压都有。刷了还是一个鸟样真搞不懂是哪里问题。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2016-07-18):
不是有两个吗

网友:
刷这个不行,别人的可以

网友:
。谢谢先,。下载了试下